滑条是如何实现的呢,请教下。

楼主:
我看家里的电磁炉,有一个滑条控制的功能,想了解下。

网友A(2015-08-14):
去cypress官网上面,下载capsense designing guide上面有比较详细的讲解滑条的:loveliness:专研精神超级赞

网友B:
用下式计算等效电阻:

Rs=1/(fs*Cs)
    其中:
Cs=传感器电容
φ1,φ2=非重叠的时钟,可以用伪随机序列发生器产生
  (pseudo random sequence, PRS)。
fs=时钟频率
Cmod=外部调制电容;
        电容感应的方法通过将GPIO引脚在高低电平之间
切换实现。硬件的剩余部分配置成合适的极性来匹配上
拉或下拉电阻。

网友C:
可以网上搜一下,原理性的东西很多,CY、TI都有相应的方案

网友D:
你也可以下载一个SPoC Creator 3.2开发环境,在file->projects->example file中搜索capsense,里面会有capsense的例程,有关于滑条的。如果非常感兴趣,可以买一个PSOC 的开发板,如果CY8Ckit042等,上面就有滑条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