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触摸方案和CY的都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5-08-14):
TI的触摸方案和CY的都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我觉得CY的触摸厉害~因为用CY的产品,资料丰富,技术成熟~

网友B:
楼主,TI 的触摸方案在哪些TI的MCU上有集成?  对于Cy的触摸方案优点:是基于电容改变的触摸方案,方案成熟稳定,已经应用在各类智能家电等上面。 同时技术支持强大,在你的研发过程中,可以帮你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还有Cy的capsense已经集成并模块化,在PSOC Creator或者MBR开发环境下可以直接调用模块,自动生成底层的功能代码,直接使用即可。

网友C:
樓上精屁

网友D(2016-01-28):
CY的芯片贵吗?

网友A:
价格实惠,品质保证~

网友E:
价格贵,如果用在家电还是用赛元的触摸产品,都是采用电容原理,性能不输,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