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金升阳隔离DCDC电源模块EMC解决方案咨询

楼主(2015-08-14):
请问这个图中的EMC解决方案中的电容C1(1uF/50V)、CY1和CY2(1nF/2KV)该选用多大的封装呢?C2(10uF)该选用多大电压和封装?选用的电源模块为VRB1205YMD-6WR2或VRB2405YMD-6WR2,谢谢了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您好,关于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C1(1uF/50V)、CY1和CY2(1nF/2KV)该选用多大的封装呢?
回复:这几个电容,可以直接选用陶瓷电容,1206封装的电容就可以满足要求。
2、C2(10uF)该选用多大电压和封装?
回复:这个电容的电压值,由于你选用的型号为VRB1205YMD-6WR2或VRB2405YMD-6WR2,
所以输出电压也只有5V,那么电容的耐压值只要比输出电压高,适当的降额就可以了。
选用的封装可以直接选用1206的电容。

网友B:
帮你顶一下。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D:
金升阳的产品有专门的人来解答问题。

网友E:
选型问题直接打电话问,应该快很多的。

网友F:
金升阳的产品有专门的人来解答问题,技术支持做的很好啊。

网友G:
电磁兼容一般用各种屏蔽罩

网友E:
跟布线/元器件选用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