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24接成电压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5-08-14):
我用LM224接 成一个电压跟随器,输入端是5Khz的3.3VPWM。输出不接负载,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发现波形上升沿下降沿变长了。输入10%的3.3VPWM,输出就失真了。降低频率波形改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M224的SR参数比较小,换用SR参数大一些的运放,比如SGM8634,SR 3.7V/us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运放参数要与信号频率相适应,器件都是有适用范围的,不能超标使用。

网友C:
要用高速运放,PWM波频率很高的

网友D:
3.3V PWM信号,通过运放,不如改为3.3V供电的HC系列逻辑电路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