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换相延时的测试请教

楼主(2015-08-14):
    请教大家,没有任何资料,Y型连接的BLDC,如果测试霍尔信号和反电动势过零点的延时时间?
    如果直接测试霍尔信号和U-V V-W相等信号,发现霍尔变化时间与过零吻合
    如果用三个电阻分别接三相,然后测试电阻0点和各相之间的反电动势和霍尔变化信号,发现霍尔信号比电动势过零点有约30度的超前,请问哪一个是正确的,谢谢

楼主:
顶,不能沉下去啊

网友A: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B:
两个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正确的

但是和霍尔的信号产生后延时不一样,以那个为准?
谢谢

网友B:
两个都是正确的. 那么从表面看: 方法1 直接捕捉到换相点, 应该更好用.
但是实际 BLDC 控制中, 有两相是通电的. 他们的电压是电源电压, 不能反映反电势.
所以, 在控制器中, 实际上只能使用后者.

网友C:
你搞反了吧?
好像Y接法的时候电压和霍尔信号是同步的

楼主:
我试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正确的. 那么从表面看: 方法1 直接捕捉到换相点, 应该更好用.
但是实际 BLDC 控制中, 有两相是通电 ...

你好,我空载测试电机,发现在霍尔中断后立即换向电流是最小的
如果延时30度,由于每一个霍尔中断间隔是不一样的,就出现了失步的现象
请问你们做的电机,霍尔的中断间隔是否不一样?

网友B:
霍尔的中断间隔应该是一样的 (匀速条件). 当然由于装配工艺的因素, 完全一样是很难的. 不过可以要求电机厂把这个信号的精度做到 ±5% 的精度范围内.

网友D:
两个都用,求平均数试试。

网友E(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