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串激电机如何零速启动,无极调速??

楼主(2015-08-14):
如题,220V,1200W电机,交流串激电机如何零速启动,无极调速?

网友A:
“交流串激电机”构造与直流串激电机完全相同,改变供电电压即可调速。

网友B:
也可以用可控硅,控制导通角,

网友C:
交流串激电机如何零速启动,无极调速,直接调节电机的电源电压。

网友D(2016-04-28):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第一次做,可以交流下哈

网友E:
串励电机机械特性很软,不宜作调速用。
改成他励后作调速比较合适。(还不如直接用直流永磁电机了——永磁电机也属于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