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精灵关于数字签名-无法启动监控功能

楼主(2015-08-14):
串口精灵程序下载后,运行监控/停止,弹出提示如下图。请问谁遇到过,怎么解决的?已经试过win7驱动禁用驱动签名,但是没有作用。

网友A:
禁用驱动数字签名后,重新启动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用驱动数字签名后,重新启动电脑试试

禁用数字签名后,重启电脑,问题仍然存在。难道win764用不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禁用数字签名后,重启电脑,问题仍然存在。难道win764用不了吗?

也有可能,说不准。
软件估计是基于32位操作系统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