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事件驱动构架

楼主(2015-08-14):
看来这个坛子里,还有人玩系统构架。我就来开开脑洞吧

大家是否有想过,从芯片的硬件角度,系统是如何运行的?
我的答案是,从硬件角度,系统都是事件驱动的,事件就是各种中断。那为什么不设计一个软件系统,完全由事件驱动?

系统模型:
系统只是响应各个中断,中断产生事件,发送给特定能够处理这个事件的模块,然后,模块可以发送多个事件给其他多个模块,直到所有产生的事件都被处理了,系统休眠。
main函数,可以认为是编译器产生的代码,自动处理了复位事件,初始化完运行环境后,调用main.c

在这个构架下,main函数就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vsf_leave_critical();
        vsfsm_init(&app.sm);
        while (1)
        {
                vsfsm_poll();

                vsf_enter_critical();
                if (!vsfsm_get_event_pending())
                {
                        // sleep, will also enable interrupt
                        core_interfaces.core.sleep(SLEEP_WFI);
                }
                else
                {
                        vsf_leave_critical();
                }
        }
}
vsf_leave_critical和vsf_enter_critical分别是开中断和关中断。系统启动了app的进程,然后就进入消息轮询,如果发现系统没有消息需要处理,那就休眠,等待中断唤醒。
vsf_err_t vsfsm_poll(void)
{
        struct vsfsm_t *sm;

        while (vsfsm_evt_count)
        {
                sm = vsfsm_evtq_head->sm;
                (vsfsm_evtq_head == &vsfsm_evtq[VSFSM_CFG_EVTQ_SIZE - 1]) ?
                        vsfsm_evtq_head = &vsfsm_evtq[0] : vsfsm_evtq_head++;
                vsf_enter_critical();
                sm->evt_count--;
                vsfsm_evt_count--;
                vsf_leave_critical();
                vsfsm_dispatch_evt(sm, vsfsm_evtq_head->evt);
        }
        return VSFERR_NONE;
}
消息轮询,也只是从事件队列里,拿出消息,然后发给对应的进程处理。

既然有人能够看懂,那就多讲一些,其实非常简单。
这里是USB设备端协议栈里的事件处理函数的一小部分:
static struct vsfsm_state_t *
vsfusbd_evt_handler(struct vsfsm_t *sm, vsfsm_evt_t evt)
{
        struct vsfusbd_device_t *device =
                                                                container_of(sm, struct vsfusbd_device_t, sm);
        vsf_err_t err = VSFERR_NONE;

        switch (evt)
        {
        case VSFSM_EVT_FINI:
                device->drv->fini();
                device->drv->disconnect();
                if (device->callback.fini != NULL)
                {
                        device->callback.fini();
                }
                break;
        case VSFSM_EVT_INIT:
                {

事件驱动,那么每个底层的任务,其实就仅仅是处理各种事件而已,事件可以具备一定的顺序,也可以是无顺序。
看到这里,熟悉状态机的朋友,应该觉得情切了吧?这里是TCPIP协议栈里的TCP处理状态机的一小部分代码:
static void vsfip_tcp_socket_input(void *param, struct vsfip_buffer_t *buf)
{
        struct vsfip_socket_t *socket = (struct vsfip_socket_t *)param;
        struct vsfip_tcppcb_t *pcb = (struct vsfip_tcppcb_t *)socket->pcb.protopcb;
        struct vsfip_tcphead_t head = *(struct vsfip_tcphead_t *)buf->buf.buffer;
        bool release_buffer = true;

        pcb->rwnd = head.window_size;
        switch (pcb->state)
        {
        case VSFIP_TCPSTAT_INVALID:
                goto release_buf;
        case VSFIP_TCPSTAT_CLOSED:
                vsfip_tcp_sendflags(socket, VSFIP_TCPFLAG_RST);
                goto release_buf;
        case VSFIP_TCPSTAT_LISTEN:
                if ((VSFIP_TCPFLAG_SYN == head.flags) &&
                        (socket->listener.accepted_num < socket->listener.backlog) &&
                        !socket->listener.closing)
                {
都是switch结构,当然,类似的,用if结构也是一样的逻辑。
单单用switch的方式实现系统功能是否相当麻烦?在传统的面向过程的阻塞代码,要移植到事件驱动可是相当麻烦的。
还好,瑞典人发明了PT协程(后面成为PT线程),我在构架里,实现了完全事件驱动的PT协程,一个协程的代码,差不多是这样的:
vsf_err_t XXX_thread(struct vsfsm_pt_t *pt, vsfsm_evt_t evt)
{
        struct user_data_t *user_data = (struct user_data_t *)pt->user_data;

        vsfsm_pt_begin(pt);

        while (1)
        {
                if (vsfsm_sem_pend(&user_data->sem, pt->sm))
                {
                        vsfsm_pt_wfe(pt, user_data->sem.evt);
                }

                user_data->timer.evt = EVT_TIMEOUT;
                vsftimer_register(&user_data->timer);
                vsfsm_pt_wfe(pt, EVT_TIMEOUT);

                ....
        }

        vsfsm_pt_end(pt);
        return VSFERR_NONE;
}
user_data是用户实现的相关的类的实例的指针。
PT协程,虽然看似是阻塞的,但是,实际运行是非阻塞方式的,也就是说,多个PT协程,是可以“同时”运行的。
vsfsm_sem_pend是等待信号量,如果信号量不是立即可以得到的话,那么当别人发出信号量后,本协程会收到对应的事件。
后面的vsfsm_pt_wfe就是wait for event,等待事件了,当然,这里不是死等,而是退出程序,等别人发送了事件了,在重新进入程序,从之前的退出点继续运行。
再后面注册的定时器,也是类似,等待超时事件。

既然这里用到了信号量(semaphore),那也简单说一下吧,信号量是操作系统里,用于线程间同步的工具。实质上,信号量的这种用法就是事件的缓冲。
按照上面的例子,如果这个线程用于处理某个请求,而请求的处理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这里等待超时)。
如果不使用信号量,而是用等待请求处理事件的话,那么就可能在后面等待超时的时候,收到这个请求处理事件,这个时候就会出问题(因为当时在等待超时事件,而非请求处理事件)。
所以,使用了信号量,先把请求处理事件缓冲在信号量里,等到处理线程可以处理下一个请求时,再去调用vsfsm_sem_pend获得信号(如果当时无法获得,就等待信号的获得事件)。

一个关键,事件处理过程,需要是非阻塞的,这点是系统实现多任务的关键。PT线程里,当需要阻塞的时候(比如等待超时),函数会退出,直到收到相应的事件后,再重新进入,从之前的退出点继续运行。
一些CPU占用过多的任务,也需要在适合的地方,主动释放CPU资源,让系统处理其他事件,处理完后,再回到自己的程序,继续运行。
甚至,可以在某些位置,判断事件队列里是否有事件要处理,有的话才释放CPU资源,没有就继续处理自己的任务。这是不是就是 共 产 主 义 的按需分配?

这里只是从使用角度,说明了一下我的系统,内核怎么实现的,大家可以想一下,cortexM等级的处理器,根据系统配置,内核部分占用300多 - 600多字节,应该也算是一个微内核了吧。
状态机和操作系统就不讲了

楼主:
讲完了,这个就是构架
事件如何处理就不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需要加精,故事也需要继续……

我记得我引入消息驱动的时候,有人便提到状态机,然而再 ...

消息驱动的系统,几乎一定是用状态机实现的。这两个不是同一范畴内的东西

楼主:
突然发现论坛尽然屏蔽 共 产 主 义 ,这是要反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乱说话的要用胶带封嘴的,切莫妄论国事,国事不是你的事;若是日寇来了,你就摊上事了……[em ...

浓浓北京风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息驱动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去修改一个变量(可以称之为静态状态)、也可以去驱动一个事件(可以称之为行 ...

变量就可以认为是状态,比如,8位的变量,就是256个状态。
甚至一个IO口的高低电平,也可以是状态。

消息驱动确实可以很灵活,底层的实现的方式一般就是使用状态机的。我并不是说要把事件定义为状态,而是说,事件驱动的构架,基本上都是用状态机实现的。
你书里的实现方式,就是标准的状态机(if结构的),比如,用变量记录程序的运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说话的要用胶带封嘴的,切莫妄论国事,国事不是你的事;若是日寇来了,你就摊上事了……[em ...

呵呵,对国事没任何兴趣,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后就不是中国人了
只是这个屏蔽影响了我纯粹的技术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对国事没任何兴趣,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后就不是中国人了
只是这个屏蔽影响了我纯粹的技术讨论 ...

移民?

楼主:
谁知道呢。。。。

楼主:
构架上,可以看一下contiki的构架,很多实现方式和我的VSF类似,也是使用PT实现多任务。状态机的话,可以看一下QP的量子平台,使用的HSM层次状态机,在我的VSF里也可以支持。

我的构架里,底层是状态机构架,但是由于完全使用状态机开发的难度相对较高,所以引入了PT线程的方式,可以简化开发复杂性。我现在把以前的一些状态机轮询,使用PT来实现后,代码逻辑会简单很多,毕竟PT的开发思路,和以前的阻塞代码的方式类似。

当然,状态机并不仅仅是这种构架,很多应用代码,都是使用了状态机。
状态机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可以把阻塞的代码,变成非阻塞的轮询代码。当然,轮询其实效率并不高,因为并不是每个时刻,所有任务都需要轮训的。如果再加上事件驱动的话,有事件需要处理的状态机才会被轮询,那效率就可以更高。

楼主:
这套构架,是我去年底开始开发的构架,我们自己的产品开发,目前已经完全基于这套构架来实现了。我就再说几点这套构架的优势和劣势。
优势:
1. 底层核心就是事件驱动
    不需要调度器,任务有事件要处理的话,自然就被调度。资源按照需求分配。
2. 使用PT来实现一些“阻塞”代码的开发,使得移植其他一些阻塞代码更加容易
    曾经移植linux上的一些TCPIP应用,比较容易就可以实现的。
3. 定义了芯片的接口层,可以在一定层度上实现应用代码和底层芯片无关
    之前甚至还测试过动态加载,代码编译一次,可以在同类处理器上运行。比如,按照CortexM0编译,可以在其他所有CorteXM的芯片上运行,而不需要重新编译。当然,对于不具备MMU的处理器,动态加载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4. 完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便应用开发,甚至也很容易支持动态分配

劣势:
1. 对开发人员的能力要求较高
    按照目前培训的结果,基本上6-8个人里,有一个能够掌握这种开发方式。当然,也可能和我自己的培训经验不够丰富有关。
2. 系统构架的一些本身的限制,比如协作式内核的限制,PT线程使用上的限制等等。
    当然,这些限制,并非不可解决。

我们也已经开发了不少应用了,还都没受到这些限制的影响,有一些应用,都是严格的硬实时,即使使用操作系统,任务切换的开销都会使得系统无法运行。VSF构架,是基于前后台系统的,这个可以具备的实时性,也不是操作系统可以比拟的。
我们也开发了通用的USB主从机协议栈,通用的TCPIP协议栈,可以说谁用谁知道。甚至有兼职人员,希望得到授权,用于他们自己公司里的产品开发。
当然,我以前说过,并没有打算推广这套构架,不过确实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事件驱动用于嵌入式领域,我以后也可以更加容易找到兼职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发展,中国人可以说是摸了几十年的石头,最后干脆就不摸了,走哪儿算哪儿,有淹死的, ...

这个技术本来就是公开的,源代码都发布了,只是国内不会有什么人用而已,我没有足够资源和精力去做推广

目前,能够带来利益的,是我做的产品,而不是这套构架
我并不认为,在国内这种监管下,通过做构架能够得到利益
你说的方式在欧美可能可行,可惜我们在中国

目前能够维护这个,只是因为我有不少项目,不然也支撑不起每年的开销
真的要弄一个团队维护和运营的话,估计我早就倒闭了,很多东西,在实际运行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简单
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个大佬收购我们,再投入更多的资源,我们可以做物联网OS哦,只是没有资本拿到那些物联网平台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我以为一个拥有这多物质的人是一个同样拥有财富的人……我错了……
有一个“老板”,叫 ...

呵呵,这个就随便你怎么想了

物联网平台,会用到别人的服务器,别人为啥要公开?国内能赚钱的平台都不公开。
Google自己的也不公开吧?
还好现在免费云也不少,也不是没东西可以玩

网友C:
和我写的很像 基于事件和消息的协作式系统框架
那本魔法师的书我也买了   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只适合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书中,你看到的表面现象是什么?

我觉得是,很多内容都是引导性的,一步一步引导读者了解这种思想,所以适合初学者
还有估计就是和实际应用结合不够

比如,多任务的话,可以让一个任务接受串口命令,收到后,激活另一个任务去处理
消息系统的话,可以做一个LED计数器,N个LED执行计数,定时器产生一个进位事件发给LED0,LED0进位的话,发送进位事件给LED1,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建议很好,如果有再版的机会,我会考虑加进一些理论化的东西。
当时写书的时候,由于这是 ...

我觉得他说的表面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内容都没有深入,只是介绍了这个思想。
其实,没有给你的书好评的人,我觉得几乎都是这样原因。你的读者和你其实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没有必要故意黑你。
很多人,不只是用类似你书里的思想,甚至还自己实现了多任务的调度器,如果他们看你的书,估计也会是这个感觉。
反而我觉得你们认为不给好评的人都是自以为是,反倒显得你们不够大气。

我其实以前也想为我的构架写一本书,当然不是为了出版,写代码构架的书,除非成为经典,否则也赚不到什么钱,反而需要花费大量精力。
如果有这个书,给我兼职的人,可以更加容易自学,省掉我很多培训的事件。
不过每次要动手,才发现,状态机、操作系统、面向对象、事件驱动,每一个要能讲清楚,都需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最后实在没时间,只能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写这本书,我准备了5年,写了5年,改了5年,不过这5年都是同一个5年,也就是说,准备、写、 ...

在我看来,出书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我们行业的。既然选择出书了,肯定早有思想准备。

除非你的影响力巨大,否则,别人的想法你控制不了,你只能调整自己。
以前怀疑过我技术的人多了去了,没啥好计较的,又不靠别人赚钱,一笑了之就行。

说实话,在我看来,你们对别人不给好评就说自以为是,也不是什么很有水平的处事方式。
另外,编程没有正果,这个是一直在发展的东西。我说的事件驱动,在服务器领域,已经是很常用的东西了,在嵌入式环境下,也有不少系统是事件驱动的,比如蓝牙协议栈。只是大部分人开发,使用的比较少。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加有意思的构架。玩技术就是要一直去学习,一直去思考。

楼主:
既然说到书,我推荐一本《玩转微控制器多任务程序设计》,我的一个朋友写的第二本,据说年底出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既然说到书,我推荐一本《玩转微控制器多任务程序设计》,我的一个朋友写的第二本,据说年底出版。 ...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本是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本是什么书

《深入浅出AVR单片机 -- 从ATmega48/ATmega88/ATmega168开始》
不过已经卖完

网友E:
我想知道是傻孩子还是ne5532: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是傻孩子还是ne5532

给个链接呗

网友D:
百度后发现是傻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书不是怕人评论,而是怕人不着边际的评论。没有人可以追求100%的完美,更不可能追求到100% ...

对于适合初学者的书,往往给好评的是初学者,而不是行家里手比如,如果我评价的话,也不会给好评,因为这本书不适合我

网友B:
设计模式有 Reactor。

标准的经典的 Reactor模式:

步骤 1) 等待事件 (Reactor 的工作)
步骤 2) 发"已经可读"事件发给事先注册的事件处理者或者回调 ( Reactor 要做的)
步骤 3) 读数据 (用户代码要做的)
步骤 4) 处理数据 (用户代码要做的)
模拟的Proactor模式:

步骤 1) 等待事件 (Proactor 的工作)
步骤 2) 读数据(看,这里变成成了让 Proactor 做这个事情)
步骤 3) 把数据已经准备好的消息给用户处理函数,即事件处理者(Proactor 要做的)
步骤 4) 处理数据 (用户代码要做的)

网友B:
Reactor这个词译成汉语还真没有什么合适的,很多地方叫反应器模式,但更多好像就直接叫reactor模式了,其实我觉着叫应答者模式更好理解一些。通过了解,这个模式更像一个侍卫,一直在等待你的召唤,或者叫召唤兽。

并发系统常使用reactor模式,代替常用的多线程的处理方式,节省系统的资源,提高系统的吞吐量。

先用比较直观的方式来介绍一下这种方式的优点,通过和常用的多线程方式比较一下,可能更好理解。
以一个餐饮为例,每一个人来就餐就是一个事件,他会先看一下菜单,然后点餐。就像一个网站会有很多的请求,要求服务器做一些事情。处理这些就餐事件的就需要我们的服务人员了。

在多线程处理的方式会是这样的:
一个人来就餐,一个服务员去服务,然后客人会看菜单,点菜。 服务员将菜单给后厨。
二个人来就餐,二个服务员去服务……
五个人来就餐,五个服务员去服务……

这个就是多线程的处理方式,一个事件到来,就会有一个线程服务。很显然这种方式在人少的情况下会有很好的用户体验,每个客人都感觉自己是VIP,专人服务的。如果餐厅一直这样同一时间最多来5个客人,这家餐厅是可以很好的服务下去的。

来了一个好消息,因为这家店的服务好,吃饭的人多了起来。同一时间会来10个客人,老板很开心,但是只有5个服务员,这样就不能一对一服务了,有些客人就要没有人管了。老板就又请了5个服务员,现在好了,又能每个人都受VIP待遇了。

越来越多的人对这家餐厅满意,客源又多了,同时来吃饭的人到了20人,老板高兴不起来了,再请服务员吧,占地方不说,还要开工钱,再请人就攒不到钱了。怎么办呢?老板想了想,10个服务员对付20个客人也是能对付过来的,服务员勤快点就好了,伺候完一个客人马上伺候另外一个,还是来得及的。综合考虑了一下,老板决定就使用10个服务人员的线程池啦~~~

但是这样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缺点就是,如果正在接受服务员服务的客人点菜很慢,其他的客人可能就要等好长时间了。有些火爆脾气的客人可能就等不了走人了。

Reactor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老板后来发现,客人点菜比较慢,大部服务员都在等着客人点菜,其实干的活不是太多。老板能当老板当然有点不一样的地方,终于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那就是:当客人点菜的时候,服务员就可以去招呼其他客人了,等客人点好了菜,直接招呼一声“服务员”,马上就有个服务员过去服务。嘿嘿,然后在老板有了这个新的方法之后,就进行了一次裁员,只留了一个服务员!这就是用单个线程来做多线程的事。

实际的餐馆都是用的Reactor模式在服务。一些设计的模型其实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Reactor模式主要是提高系统的吞吐量,在有限的资源下处理更多的事情。

在单核的机上,多线程并不能提高系统的性能,除非在有一些阻塞的情况发生。否则线程切换的开销会使处理的速度变慢。就像你一个人做两件事情,1、削一个苹果。2、切一个西瓜。那你可以一件一件的做,我想你也会一件一件的做。如果这个时候你使用多线程,一会儿削苹果,一会切西瓜,可以相像究竟是哪个速度快。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单核机上多线程来处理可能会更慢。

但当有阻碍操作发生时,多线程的优势才会显示出来,现在你有另外两件事情去做,1、削一个苹果。2、烧一壶开水。我想没有人会去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你肯定会一边烧水,一边就把苹果削了。

理论的东西就不多讲了,请大家参考一下附件《reactor-siemens.pdf》。图比较多,E文不好也可以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模式有 Reactor。

标准的经典的 Reactor模式:

是的,事件驱动并不是新概念,即使在嵌入式领域
不过,嵌入式中,事件驱动构架和操作系统往往只在一些专用系统中有,或者只是系统的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裸编程与嵌入式,还是有区别的。
        裸编程是平地建高楼,嵌入式是在人家的基础之上 ...

好坏本身就有很大的主观因素,评价的标准应该都是对自己是否有用
如果我已经掌握这本书里的思想的话,那么对我来说,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是,就这个思想而言,是否阐述足够深入。而引导初学者的方式,在我这里并没有加分。但是对初学者来说,就不同了。
而且,我也说了很清楚了,对于已经天天用这种开发思想的人来说,估计不会给好评。对于初学者,估计会给好评,这个已经是相对客观的角度说了。而且,把我觉得的问题都和你说了。
请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我不再回复。
如果非要再说的话,那我承认你的书很好,老少皆宜总行了吧。
貌似微软的windows8就没多少好评,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虽然windows8的开发理念非常好,但是没用,消费者评估的方法都是对自己是否有用,和国家,环境,信仰都没太大关系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只是为了讨论技术,可以把状态机轮询构架和状态机事件驱动构架来比较。
不过貌似没有太多人对这种构架的东西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算是文人,怎么会把意思这样去解释呢???你以为我会强迫一个人来为我的书好评???算 ...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文人,我只是工程师,这里发帖的不都是工程师吗?
看你一再纠结好评的问题,也并没有讨论技术相关的问题,所以实在不想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
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有意思的
既然这样,那就只讨论技术问题,我懒得回复其他东西

另外,只要给出理由,欢迎对我的构架任何差评,本身构架的东西,都是一步一步完善起来的
难得看到有论坛可以讨论构架的东西,那我就多发一些好玩,然而并没有乱用的东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如此,也是同道中人。评价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评价的态度,其他的就不说了吧。我等着你的高论帖…… ...

所言极是。

网友F:
我觉得凤舞天的MSOS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凤舞天的MSOS不错!!!!,

以前和他聊过,他的系统比较适合初学者,以及需要快速应用开发的公司
Ucos,freertos等其他系统也都不错,各个构架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网友G:
想看一下各位大神讨论下“状态机轮询构架和状态机事件驱动构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发展,中国人可以说是摸了几十年的石头,最后干脆就不摸了,走哪儿算哪儿,有淹死的, ...

余兄,我发现之前我老是和大家一样吐槽天朝产品业余,没有原创,文学作品垃圾。然而,出来个大疆,出来个《三体》,虽然少,但总是开了个头。对于未来我还是很乐观的。与其吐槽,不如一起加入到创造的行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忙,但是我还想回复你一句:你这想法,数千年前就有了……

数千年前?:fun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你还有不解?想那大清:骑射乃满洲只根本。又想那大清:皇上万岁、江山永固。再想那 ...

这都哪跟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灵敏度什么时候变得这般粗糙了?豪言壮语与光辉理论,最后都停留在了空谈之中……,这是不 ...

:L 最近这是怎么了?

楼主:
突然想到的,在轮询构架下的事件驱动,是否可以称为伪事件驱动?
轮询构架,是否可以认为是时间片系统的一种特例?
轮询构架中,要做低功耗的话,需要增加一个轮询任务,检测所有其他任务状态,当其他任务都处于等待状态时,就休眠。但是,如果有一个任务不在等待,那么其他在等待状态的任务也跟着一起轮询。

网友H:
"状态机轮询构架和状态机事件驱动构架"

这个话题以前有人讨论过,实质是轮询与调度之间的孰优孰劣问题。

轮询以状态机为主,用状态机来消化事件和消息,调度以事件为主,把事件分发给相应的消息处理状态机。

实际上两者是统一的,都是事件(或消息)驱动的编程架构。只不过是处理事件的实时性不同。

对于不需要实时处理的事件,可以用状态机轮询的方式来处理,事件被延时处理的时间就是轮询的时间;对于需要实时处理的事件,则需要用事件调度的方式,只要该类事件发生,马上分发给事件处理状态机去处理,这实质上也是合作式调度器和占先式调度器的区别,轮询是合作式调度,事件驱动是占先式调度。

网友H:
在编程框架的讨论中,状态机才是灵魂,傻孩子也说,状态机是万能语言,状态机即提供轮询的机制,又提供事件驱动的机制,是程序框架的实现者。

网友H:
讨论多任务编程,如果脱离了实时性的束缚,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程序框架最重要的是区分非实时任务、软实时任务、硬实时任务。
非实时任务放在while(1)超循环,软实时任务放在tick中断中,硬实时任务放在高优先级的中断中,这种架构可以通吃,一切裸机编程架构。

网友H:
实际上上述的三种任务也对应非实时事件、软实时事件、硬实时事件,各种事件在上述的各个模块中解决。

网友H:
编程的精髓之一就是把一个任务分成三部分,非实时部分,软实时部分,硬实时部分,然后把这三部分放到上述的模块中,然后以信号量或事件的机制连接或通讯。

网友H:
基于现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编程的缺点是:对于协作时操作系统,把非实时部分和弱实时部分统一了,补求的办法是把非实时部分放在空闲任务中;对于占先式操作系统,把弱实时部分和硬实时部分统一了,补求的办法是用任务的优先级来划分。

网友H:
对编程框架的真正挑战是:不用现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采用裸机编程模式,如何把上述的三部分有机的稳定的结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编程的精髓之一就是把一个任务分成三部分,非实时部分,软实时部分,硬实时部分,然后把这三部分放到上述的 ...

是的,清晰明了
我做的就是协作式内核,事件驱动的调度器,就是把事件从队列里取出,发给任务处理,没有事件就休眠。很普通的调度策略。
之所以发这个帖子,是因为看到不少说是事件驱动的构架里,还是在使用轮询的方法。就举了一个事件驱动,但不用轮询的构架。

网友I:
其实很多物联网平台的协议是公开的,像京东云,机智云等,只是前提要有产品接入他们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很多物联网平台的协议是公开的,像京东云,机智云等,只是前提要有产品接入他们平台 ...

京东云是公开的吗?
机智云我发了帖子,一直没人理,不知道是否已经做不下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京东云是公开的吗?
机智云我发了帖子,一直没人理,不知道是否已经做不下去了 ...

楼主应该在做WIFI模块吧?
京东的可以参考这里,http://devsmart.jd.com/dev/guide?menu=cooperation#      的下载中心
其实就是tcp连接,使用json数据交互,具体的应用层要有产品合作与京东定协议,还有楼主的软件框架很好,现在硬件资料越来越丰富,嵌入式也需要有一个软件框架

网友I:
机智云好像他们已经写好了模块的固件,所以好像没有公开云平台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在做WIFI模块吧?
京东的可以参考这里,http://devsmart.jd.com/dev/guide?menu=cooperation#     ...

这个我知道,他们需要用到ssl的,但是,他们不会提供资料给我,也并不是所有人要用,就可以用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J:
使用switch结构开发,会使代码逻辑看起来复杂,因为单片机本身就是一条条指令顺序执行的。对开发人员要求较高,不仅开发,而且维护上。如果是一个功能库,想移植到阻塞代码上比较麻烦,移植到操作系统上也比较麻烦。PT线程确实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switch结构开发,会使代码逻辑看起来复杂,因为单片机本身就是一条条指令顺序执行的。对开发人员要求较 ...

你说的switch是事件驱动的方式吧?这个确实对开发人员要求比较高。不过PT一般不也是switch的实现方式吗?goto只有少数编译器支持的
开发上其实可以很灵活,2种方式根据方便程度选择,如果都很方便,就不用PT,逼近占的资源多一点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状态机轮询构架和状态机事件驱动构架"

这个话题以前有人讨论过,实质是轮询与调度之间的孰优孰劣问题。

精辟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讨论多任务编程,如果脱离了实时性的束缚,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程序框架最重要的是区分非实时任务、软实时 ...

对于裸编程 硬实时任务放在高优先级的中断中,还必须保障中断的处理时间,不影响软实时的相应,否则只要上抢占式的操作系统了。个人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文学,叫做虚伪文学(我取的名字),就是明知道吾皇不会万岁,却口口声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 ...

虚伪是的,文学两字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的,在轮询构架下的事件驱动,是否可以称为伪事件驱动?
轮询构架,是否可以认为是时间片系统的一 ...

不好做到异步吧,叫什么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讨论多任务编程,如果脱离了实时性的束缚,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程序框架最重要的是区分非实时任务、软实时 ...

对实时要求高的场合,考虑实时性。否则对并发要求更迫切

网友L:
DJYOS 就是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DJYOS 就是事件驱动的操作系统。有兴趣的,可以玩玩。

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不过一直没看过,不知道现在用的人多不多

网友M:
没有仔细看,所谓的事件,是不是就是查询消息,这个消息的原形就是初级阶段使用的标志位,消息只是做了一层封装,更加灵活。事件等于消息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不过一直没看过,不知道现在用的人多不多

有公司支持,有项目使用,看起来发展还不错。

网友(2015-09-22):
引用 楼主:
以前和他聊过,他的系统比较适合初学者,以及需要快速应用开发的公司
Ucos,freertos等其他系统也都不错 ...

不过我们公司在用TI—RT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他说的表面就是这个意思,很多内容都没有深入,只是介绍了这个思想。
其实,没有给你的书好评的人, ...

我觉你可以写一个说明文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我看来,出书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我们行业的。既然选择出书了,肯定早有思想准备。

除非你 ...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在写书的时候,可能好多东西理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你在写书的时候,可能好多东西理顺啦,

欸,我不是那块料,,自己做做开发就好

网友N: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QP,楼主可否共享下培训文档和demo代码,在下很感兴趣:lol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QP,楼主可否共享下培训文档和demo代码,在下很感兴趣 ...

我的构架里,也有类似QP的状态机,不过后面的应用一直没用到。
感觉事件驱动的多任务系统就足够了,反而比全状态机实现更加简单
培训就是我讲大家听,并没有留下什么稳定,demo代码倒是有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的构架里,也有类似QP的状态机,不过后面的应用一直没用到。
感觉事件驱动的多任务系统就足够了,反而 ...

可以让我等学习学习吗:lol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让我等学习学习吗

代码本来就是开源的,所有人都可以看,不过是GPL的开源协议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套构架其实只是一个专用系统,即使学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碰到类似的系统构架
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完善文档,所以学习的话,基本要靠自己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构架里,也有类似QP的状态机,不过后面的应用一直没用到。
感觉事件驱动的多任务系统就足够了,反而 ...

建议老兄把完整的demo代码放上来,大家能够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老兄把完整的demo代码放上来,大家能够好好学习。

完整代码会涉及到我的一些应用的东西,所以也只能放一些模块的代码,可以当作demo
其实我的其他帖子里,也有介绍过应用的实现的思想的,可以看一下,里面就是部分的实现代码
相比这个开发思想,代码就不值一提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完整代码会涉及到我的一些应用的东西,所以也只能放一些模块的代码,可以当作demo
其实我的其他帖子里,也 ...

:'(

楼主:
这个帖子并不是要推广我自己的构架,我的构架只是专用构架而已。不过其中的一些思想,倒是可以拿出来分享。
如果理解这个思想,代码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O:
这个事件驱动架构,能不能简单的说下,从事件缓冲队列里面取出的消息,如何找到对应的执行函数? 是不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就已经根据某些变量将所对应的函数指针注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事件驱动架构,能不能简单的说下,从事件缓冲队列里面取出的消息,如何找到对应的执行函数? 是不是在 ...

应该说是消息发给某个线程去处理,每个线程可以认为只是各种事件的处理函数。
我有另一个帖子里,讲了一个简单的使用方式,里面就有线程的代码

网友B(2015-11-20):
这个话题应该继续

楼主:
这套构架我们会一直维护下去,虽然并不想考这个盈利,也不打算推广。
做这个的出发点很简单,自己接触过各种系统构架,从裸机,各种状态机构架,专用构架,RTOS的构架,linux等比较大的系统。这些针对不同资源等级的平台,我就想准对现在比较火的CortexM也实现一个相对RTOS而言更加简单,但是也具备多任务能力以及常用的IPC的构架。

如果有兴趣的人多的话,以后我多发一些应用代码,少说一些枯燥的原理。

网友P(2016-03-02):
引用 楼主:
我发这个帖子只是为了讨论技术,可以把状态机轮询构架和状态机事件驱动构架来比较。
不过貌似没有太多人对 ...

很久以前8位机时代,资源紧缺不说,觉得应用场合也用不着系统,稍微复杂点的就用置标志轮询的方法,置了一大堆标志,这似乎就是lz说的状态机轮询,
LZ然开了头就继续呗,对自己也是个总结提炼不是?
感兴趣+1
代码可以少点,原理透彻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久以前8位机时代,资源紧缺不说,觉得应用场合也用不着系统,稍微复杂点的就用置标志轮询的方法,置了 ...

代码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不过原理要透彻的话,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玩玩我之后准备发布的VSFOS,这个到时候会有详细的帖子,说明如何配置、编译、安装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代码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不过原理要透彻的话,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写一本书了
有兴趣的话,倒是可以玩玩我之 ...

关注ing

楼主:
花了一个通宵大概浏览了一边contiki的源码,很多设计理念上非常相似。原来看了uip了解PT线程的,不过contiki把PT线程发挥的更加全面。相比较,VSF更加年轻,而contiki已有10年的积累了,contiki的内容更加全面,以后可以好好研究一下contiki。不过VSF完全基于事件驱动,没有轮询机制了,甚至main函数的while死循环里,都可以只是休眠,这方面更加彻底。并且,VSF底层还有一个状态机构架,实际上,VSF最早是设计为事件驱动的状态机构架。VSF还支持共享堆栈的longjmp线程。

网友Q:
赞楼主的框架。

事件驱动范式的框架所追求的,我想应该是极致的性能。

硬件方面的样本应该是 :
中断, DMA
软件方面的样本应该是 :
完全端口,epoll,另外 libuv,libevent之类的网络库应该也是类似的思想。
顺便回顾了一下事件驱动编程模型的相关知识:
reactor pattern
Proactor pattern
还有著名的 C10K 问题。

同一般运行在抢占式多任务的操作系统上的同步式的编程方式相比,事件驱动的程序性能可能会高,因为省去了 context switch所消耗的时间。
但是,事件驱动的编程模型复杂度较高,而且调试起来更麻烦一些。

一些比较新的语言开始重新拾起来合作式多任务的调度方式,比如:
go 语言中推出来 goroutine
lua 语言推出来 coroutine
在保证应用层相对简单性的同时,通过语言层面实现的调度,减少内核context switch的次数,从而获取比较高的运行性能。

另外:还不能发链接,导致好多编辑好的链接都删掉了,等我查一下如何发链接再重新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Q:
赞楼主的框架。

事件驱动范式的框架所追求的,我想应该是极致的性能。

很多软件都使用协程就是因为协程资源占用和切换开销都很小,嵌入式里用这种协作式内核,有时候也可以大大简化设计,全局资源的原子性很容易做到,开销也非常小。所以,协作式内核,一般都实现为为内核。

为什么链接会不能发?

网友Q:
引用 楼主:
很多软件都使用协程就是因为协程资源占用和切换开销都很小,嵌入式里用这种协作式内核,有时候也可以大大 ...

好象是没有发表链接的权限。

不过好多事件驱动的框架都是C语言实现的,毕竟C语言最有特点的使用场合就是性能攸关的场合。

Co-routines在PC平台上实现的比较多,一般是基于系统本身的线程模型实现。

不过,我碰到的许多场景都是有硬实时需求的场景,靠应用主动释放CPU很多时候会不太可靠。模拟PC平台实现的话,我想应该是系统层面实现抢占式多任务,基于抢占式多任务再实现一套协作式多任务的接口。对于时间攸关的任务,可以使用抢占式多任务。对于不是时间攸关的应用[比如一些不重要的外部通讯],可以考虑用协程接口。
PS : FreeRTOS 好像就实现了 Co-routines,但是用起来有诸多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象是没有发表链接的权限。

不过好多事件驱动的框架都是C语言实现的,毕竟C语言最有特点的使用场合就是 ...

事件驱动构架下,其实可以有一些灵活的处理方式,因为硬件的中断就是最具备实时性,也可以实现优先级的。

比如,可以用几个中断来驱动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运行在中断里的,使用高优先级的事件队列,这个可以抢占其他低优先级的事件队列。而其他的并不重要的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使用低优先级的事件队列。

这种就是完全利用了硬件的中断优先级来实现任务的抢占,VSF构架中,也是可以支持抢占的。比如,可以在main函数里运行一些耗时的算法,比如mp3解码,RSA啥的。然后在Pendsv里,处理一些低优先级的任务,这个就可以抢占main里的任务了。然后,可以把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等等、驱动另一个更高优先级的实时任务。

而协程并不是用来解决实时性的,只是实现了一种资源占用非常小的快速的任务切换机制。即使是C库中的setjmp和longjmp实现的协作式任务调度,在CortexM3上,几条指令就能实现任务切换了。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协程,需要任务主动放弃CPU,所以也不解决实时性。

网友Q:
而协程并不是用来解决实时性的,只是实现了一种资源占用非常小的快速的任务切换机制。即使是C库中的setjmp和longjmp实现的协作式任务调度,在CortexM3上,几条指令就能实现任务切换了。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协程,需要任务主动放弃CPU,所以也不解决实时性。
确实,协程不是用来解决实时性的,协程在函数式编程范式中使用较多,我的理解也仅限于此。
事件驱动构架下,其实可以有一些灵活的处理方式,因为硬件的中断就是最具备实时性,也可以实现优先级的。

比如,可以用几个中断来驱动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运行在中断里的,使用高优先级的事件队列,这个可以抢占其他低优先级的事件队列。而其他的并不重要的中断,设置为低优先级,使用低优先级的事件队列。

很多硬实时场景下,中断上下文只做调度用,除非一些特别的场景,比如只有一个硬实时的任务,否则中断上下文并不建议写逻辑。
原因是中断是硬件级别的,但是很多中断并没有任务重要,不希望过多的中断抢占任务。

以RTLinux为例:
1. 系统tick中断,在中断上下文处理;
2. 其他软中断/硬中断,中断上下文的执行逻辑是: 接受中断,发送消息到中断处理任务,禁止中断。而中断处理任务就是一个实时任务。是否能够获得执行机会,由任务的优先级与系统的负载有关。
     也就是说偏向硬实时的系统中,准时才是最重要的,中断可以丢,吞吐量可以小。

高优先级的事件队列抢占低优先级的事件队列,这个,我需要先学习一下代码才好分析。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确实,协程不是用来解决实时性的,协程在函数式编程范式中使用较多,我的理解也仅限于此。

一般情况下,VSF的中断只是发送事件给时间队列,如果时间队列在pendsv中的话,那就会使能pendsv,这样这个事件的处理就抢占了main函数里的任务。pendsv虽然是中断,但即使里面的代码运行时间长,也只会影响低优先级的任务,不会影响高优先级的任务。而且,为了实时性,有时候就必须在中断里实现业务逻辑。

当然,高优先级的任务占用时间过长并不是好的设计,一般实时任务占用时间短,非实时任务占用时间长。如果要在高实时任务中,占用大量CPU,那即使用RTOS,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的例子,就是因为tick是有实时性要求的,就是要在下一个tick来之前处理,这个就是硬实时。如果,系统还控制一个电机,在过流保护中断里的任务的实时性要求更高,那还是需要在中断里处理。所以,这个是看实际应用,做最合理的设计。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VSF的中断只是发送事件给时间队列,如果时间队列在pendsv中的话,那就会使能pendsv,这样这个 ...

给个git看一眼。

另外pendsv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给个git看一眼。

另外pendsv是什么?

github.com/versaloon/vsf
不过建议看文档就行:gitbook.com/book/versaloon/vsf-the-definitive-guide

Pendsv是Cortex处理器里的最低优先级的中断,一些RTOS利用这个做任务切换。我们利用这个实现一个中断里的地优先级事件队列。

网友R(2016-05-04):
LZ的系统模型可以用UCOSII实现啊,各个任务等待中断发送来信号量,获得信号量后各任务获得运行权。

定时中断定时发送信号量给定时任务,串口接收、超时中断发信号量给串口解析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的系统模型可以用UCOSII实现啊,各个任务等待中断发送来信号量,获得信号量后各任务获得运行权。

定时中 ...

我现在实现的核心代码在cortexm3上flash占用300多字节,用ucosii有啥优势?
而且,使用ucos的话,还需要支付有一笔客观的授权费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实现的核心代码在cortexm3上flash占用300多字节,用ucosii有啥优势?
而且,使用ucos的话,还需要支 ...

我使用的MCU内存一般都比较大,之前使用过512K的,现在256K的,没有考虑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使用的MCU内存一般都比较大,之前使用过512K的,现在256K的,没有考虑过内存的问题。。。 ...

构架的选择,就是需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确定的,并不存在那个好那个坏,脱离开这些实际的环境,就去决定用什么系统,那并不好优秀的工程师的做法
我倒是比较好奇ucosii授权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