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OSFET管组成的桥式逆变电路,纯电阻负载下电流有很噪声

楼主(2015-08-14):
工况为:10kHz-10V-0.93A

楼主:
请问这个噪声是如何产生的?,按理说电阻两端电流波形为方波,电流也该是方波才对(电压除以电阻),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噪声呢?又该如何消除呢?

网友A:
两种情况吧,一种是MOS管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干扰,这个可以在MOS管的漏极接个104的滤波电容就好,电容大小你可以自己试。其次就是示波器的探头干扰啦,这个是没办法消除的。

网友A:
新手,说错了别介意。另外,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情况吧,一种是MOS管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干扰,这个可以在MOS管的漏极接个104的滤波电容就好,电容大小你 ...

是在漏源极之间加滤波电容呢,还是在漏极和地之间加滤波电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漏源极之间加滤波电容呢,还是在漏极和地之间加滤波电容呢?

漏极和地线地间加电容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开关瞬间的振荡波形吧?
这是寄生电感和电容在开关电路的激励下的谐振.
可以通过改变布线, 增加吸收电路(比较常见电容)来减弱这个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开关瞬间的振荡波形吧?
这是寄生电感和电容在开关电路的激励下的谐振.
可以通过改变布线, 增加吸 ...

布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说错了别介意。另外,帮你顶一下

没事,非常感谢,正在实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