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权电阻网络产生扫频正弦信号

楼主(2015-08-14):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一下:如何用单片机配合权电阻网络产生扫频正弦信号,有没有做过的朋友,讲一下思路,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A:
用权电阻网络产生扫频正弦信号,还不如直接用片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权电阻网络产生扫频正弦信号,还不如直接用片D/A。

是的,版主,我迷惑的地方主要在扫频正弦信号怎么产生,DA和权电阻网络的原理是一样的,或者用DA产生正弦扫频信号,该怎么做

网友A:
单片机产生正弦信号,是将正弦信号周期分成若干段,例如分成16段、32段……,每段时间到即输出该点正弦函数值。例如分成32段,你需要自己造一个表,里面存储每隔11.25度的正弦值。定时时间到即输出表中下一个函数值。
要扫频,即改变正弦信号周期,只需要改变单片机定时时间。
显然单片机扫频不可能连续改变频率,只能步进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产生正弦信号,是将正弦信号周期分成若干段,例如分成16段、32段……,每段时间到即输出该点正弦函数 ...

您好版主,是否方便给个电话,或者QQ、邮箱,我向您详细请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版主,是否方便给个电话,或者QQ、邮箱,我向您详细请教

论坛发帖即可,坛里高手如云。

网友:
参考DAC0832的内部结构

网友B:
楼主问的是
如何搭建这个电阻网络,
而不是问如何列举正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的是
如何搭建这个电阻网络,
而不是问如何列举正弦表

你好,我是现在电阻网络搭起来了,编程序不会编,我用定时器定时5us,做了一个正弦表里面有256个波形值,如何根据不同的频率,从这个表里面查出对应的波形值,例如:5us输出一个波形值,输出256个以后,得到频率为781Hz的正弦波,如果我要得到更大的频率,显然输出的值的个数要小于256个,如何从这256个波形值中选取我需要的部分波形值?
一种笨办法:根据不同频率,设置多个波形表,输出不同的波形表,就得到不同的频率值,但单片机的RAM太小,装不下这么多表,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现在电阻网络搭起来了,编程序不会编,我用定时器定时5us,做了一个正弦表里面有256个波形值, ...

如果一个频率(一种定时周期)换一个波形表,那么低频输出波形完整漂亮(一个周期内点数多),高频输出波形就差了(一个周期内点数少)。
对输出波形是否有这样的要求?如果低频高频对波形的要求相同,那么完全可以用同一个波形表,只改变定时时间(波形表中相邻两个数值输出的时间)。

网友C:
改变定时长度……

网友D:
采用DDS的方法,可输出不同频率。要连续扫频的话,要修改一下DDS算法

网友E:
楼主应先看书,弄懂原理。

网友F:
这样做得不到连续的频率变化啊,楼主应该先明确扫频信号的频率范围,1K以内还马马虎虎,超过1K用单片机就不好做了吧。

网友:
但单片机的RAM太小,装不下这么多表,

你可以把数值存放在ROM里面

unsigned char code SIN_TABLE[256]={........... };

网友G:
没有弄过,什么是权电阻网络?

使用电阻网络进行D/A转换的一种基本方式。。7楼的不是加权电阻网络,是R-2R。

网友D:
若要想提高输出频率,在采样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将一个周期波形的描述点放少点,反正是正弦波,输出重构滤波器做好点就行了。

网友H:
楼上的大侠,楼主说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意思,一个正弦周期内的256个点,对应的幅值和相位都不一样,如何挑选这些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上的大侠,楼主说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意思,一个正弦周期内的256个点,对应的幅值和相位都不一样,如何挑 ...

初始相位从哪里开始随便,各点等间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