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如何控制5v电源通断

楼主:
m453工作在3.3v电压下,是否可以直接控制5v电源通断?还是必须要有其他电路?
要考虑功耗小的情况。

网友A(2015-08-14):
可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选择使用电源管理芯片,变换到3.3,以免芯片烧毁。

网友:
又看了一下,楼主意思是3.3V的控制5V的?可以用三极管控制啊。

网友B:
3.3V可以用锂电池供电啊。

网友C:
采用三极管控制的了,或者继电器

网友:
用继电器啊,继电器应该不错的。

网友D:
MOSFET或者三极管,继电器功耗大   低电压的MOSFET可以用IO口直接驱动。三极管的话要考虑MCU的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FET或者三极管,继电器功耗大   低电压的MOSFET可以用IO口直接驱动。三极管的话要考虑MCU的输出电流。 ...

直接把里面的三极管换成mosfet就可以吗?VBUS是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把里面的三极管换成mosfet就可以吗?VBUS是5V

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2N7002

网友E:
我直接用3.3V控制5V的设备也没问题啊,比如lcd大部分都是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用3.3V控制5V的设备也没问题啊,比如lcd大部分都是5V的

那我试试看,我是要控制usb的电源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你可以看一下2N7002

好的 谢谢

网友F:
绝对可以的。这个我建议使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