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波控制输出4-2ma电流

楼主(2015-08-14):
我想用单片机的一个引脚输出一个PWM波,用PWM波去控制输出4—20ma的电流,请大神给指导一下

楼主:
是不是说,我就是用PWM波控制运放环节的导通时间来控制电流的平均大小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PWM输出滤波后作为设置值,控制运放得到4~20mA输出?
  还是要PWM驱动得到一个开关方式的高电源效率(高噪声)4~20mA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PWM输出滤波后作为设置值,控制运放得到4~20mA输出?
  还是要PWM驱动得到一个开关方式的高电 ...

前者

网友A:
前者就需要PWM得到平滑的输出给运放,多加几级LC、RC滤波之类的吧,与你的PWM频率也有关系。你需要考虑能接受输出多大的纹波。

比如用PWM需要得到0V~4V的设定电压(后级再用加法器得到1V~5V设定电压给运放),频率30KHz,纹波10mV(0.2%)
  可用一级RC滤波:负载电阻假定为1K欧,则RC滤波环节中 R 最大为4K,取值3.92K;PWM输入假定为0~5V脉冲,则RC滤波级纹波电流峰值约为 5V/3.92K .= 1.275mA,需要得到10mV以下的纹波,则RC环节滤波电容容量需要大于 1.275mA / 10mV / 30KHz .= 4.25uF,可以考虑选择贴片陶瓷电容10uF 16V。如果要再低的纹波,也可由参考上述方法得到更低的纹波,不过此时需要考虑到很多寄生参数甚至辐射的影响。

网友B:
滤波+VI变换,很简单的

网友B:
看看这个电路,PWM输出控制三极管的通断,三极管导通时,运放1工作在跟随器模式,输出电压VZ,三极管断开时,运放工作在比较器模式,反相端输入VDD,让单电源运放输出0
后面是RC滤波和VI变换如果PWM输出100%,输出电流20mA
PWM输出20%,输出电流4mA

这不是 多此一举 么 ?

网友B:
这个5v稳压管是个原理,实际用基准做,可以保证输出幅度的准确,适用供电电压15-24v,数字PWM可以3.3V,5v的数字逻辑。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用LM358做了一个,前端两级RC滤波加在运放的前端,可以有输出,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C(2016-12-03):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用LM358做了一个,前端两级RC滤波加在运放的前端,可以有输出,再次感谢大家 ...

能借鉴一下电路图吗?

网友D(2017-05-11):
你好,关于单片机的一个引脚输出一个PWM波,用PWM波去控制输出4—20ma的电流。可以交流交流吗?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