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使用中碰到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8-14):
1.IMX6Q的PMU为PF0100,在MMPF0100ER文档中和PF0100的datasheet中提到ER19、ER20、ER22这几个问题在PF0100A中都已经解决,同时给出了PF0100的相应解决方案。我的问题是PF0100A和PF0100之间有什么区别,各针对什么应用?如果可行的话我考虑将我们的IMX6Q挂PF0100A.

2.从文档中看到IMX6的ONOFF管脚,其功能在切换PMIC_ON_REQ上,上电后第一次有效ONOFF(低电平)后,PMIC_ON_REQ才能输出高电平,使能PMU,启动上电时序;待工作正常后再次有效ONOFF(低电平)的话,PMIC_ON_REQ被置成低电平,关掉CPU电源(除VSNVS);当长按持续超过5s时,进入紧急掉电模式,PMIC_ON_REQ变成低电平。详细见RM的5059页60.4.3章节,这里的问题是在文档中几次提到了“Button is pressed”  “on the external PMIC”,从参考设计上看,POWER BUTTON并没有连接到PMU的PWRON(56)管脚,而连接到了CPU的ONOFF(D12)管脚,那么在这里如何理解这些说明;其次这个ONOFF控制PMIC_ON_REQ的功能是由CPU内部软件控制的还有由内部硬件控制的,即在软件失效的情况下,这个功能是否还会有效;第三在文档中提到了通过TIME ALARM控制OFF到ON,描述为通过掉电前设置的TIMER LIMIT,当时间超过时发出TIMER ALARM,并唤醒系统将PMIC_ON_REQ置为高电平,使能PMU。那么这个时间最长能设置为多长,或者如果在掉电前不设置的话,是否只能通过按键使能PMU;
3.SW4有个VTT模式,在这个模式下,SW4以1/2的SW3输出的电压输出(这时SW3一般作为DDR的电源)。这个模式下,与PMU的VREFDDR(31管脚)、VINREFDDR(30管脚)、VHALF(29管脚)这几个管脚的功能有什么区别或联系,这几个管脚也是对输出1/2的VDDR作为DDR的VREF。

网友A:
PF0100A你自己不都说了修复了几个错误,其实就是PF0100的升级版本,这没有什么针对不针对的,PF0100已经停产了,现在使用的都是带A的吧。其他的两个问题建议直接电话原厂相关技术支持。

网友B:
搞软件的飘过......期待硬件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C: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啊,让版主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