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通信模块出现蜂鸣现象

楼主(2015-08-14):
CDMA模块接上主板之后,上电,会听到蜂鸣声,就在模块附近,不确定是不是通信模块蜂鸣。模块旁边是5V转3.3V电路。请教一下造成模块蜂鸣可能的原因,发挥你们的想象力,随便说。

网友A:
可能是DCDC电路电感或电容发出的声音,

楼主:
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开关电源中储能电感的声音,说明要么电感本身的制造工艺有问题,要么是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C:
CDMA都有蜂鸣声,如果换成GSM模块,那更不得了了。

网友D:
测一下声音就OK。。

比如驻极体话筒,膜片电极粘个硬金属丝之类的,放大。检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