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端口映射问题

楼主(2015-08-14):
stm8 tim1端口映射后 原来的端口怎么仍然输出pwm呢? 可不可以把原来的端口变为普通IO口使用呢?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映射成功吧。新的端口有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还没有映射成功吧。新的端口有输出吗?

是的 有输出 而且和被映射的端口输出一模一样 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输出 而且和被映射的端口输出一模一样 很奇怪

基本不可能啊。
你是用的哪两个端口,未映射前是哪个,想映射到的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