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端口映射后能不能关掉原来的端口呢?现在两个端口功能好像一样啊

楼主(2015-08-14):
请教一个问题 stm8 端口映射后能不能关掉原来的端口呢?现在两个端口功能输出都一样啊

网友A:
楼主,映射功能时,程序上面是每次上电都映射一次,还是先读取看是不是映射了,如果没有映射再进行映射处理
重映射后,引脚原来的功能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映射功能时,程序上面是每次上电都映射一次,还是先读取看是不是映射了,如果没有映射再进行映射处理 ...

已经映射了啊 两个端口输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