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还是坑爹的I2C问题

楼主(2015-08-14):
I2c, TE, ST, ev, ck
STM8S003F3P6芯片
硬件I2C
产生问题:程序经常死机,偶尔正常,都是卡在I2C_CheckEvent函数里面,写了独立看门狗也没作用
搞的心塞,求大神打救
贴出程序:
#define I2C_Speed              100000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A0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PB4 I2C_SCL 功能引脚,总线的时钟脚,设为高速开漏高阻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PB5 I2C_SDA 功能引脚,总线的数据脚,设为高速开漏高阻输出
/*********************************************
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I2C_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data)
{
          ITStatus it_status;
                FlagStatus flag_status;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I2C启动  /* Send STRAT condition */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I2C_Send7bitAddress(ADDR, I2C_DIRECTION_TX);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I2C_SendData(Wdata);                                 //写数据到器件相应寄存器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ENABLE);
}

/*********************************************
I2C总线读一个字节
返回:16位数值
**********************************************/
unsigned int I2C_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mp1,tmp2;
                  /* While the bus is busy */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_FLAG_BUSBUSY));

                I2C_GenerateSTART(ENABLE);

//I2C启动        /* Generate start & wait event detection */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I2C_Send7bitAddress(ADDR, I2C_DIRECTION_RX);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 2 variables are used to avoid any compiler optimization */
      /* Read the SR1 register */
      tmp1 = I2C->SR1;
      /* Read the SR3 register */
      tmp2 = I2C->SR3;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temp = I2C_ReceiveData();//启动主I2C读方式
                             //读取I2C接收数据 第一字节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NONE);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temp = (temp<<8)+I2C_ReceiveData();        //读第二字节 合成16位数值
                I2C_GenerateSTOP(ENABLE);                      //I2C停止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_ACK_CURR);                                    //启动主

I2C读方式,结果应答NO_ACK

          return temp;
}

网友A:
坑爹的代码。我都难以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坑爹的代码。我都难以理解了。

:lol

网友C:
#define I2C_Speed              100000
#define I2C1_SLAVE_ADDRESS7    0xA0
void Init( void )
{
  //PB4 I2C_SCL 功能引脚,总线的时钟脚,设为高速开漏高阻输出。
  GPIO_Init( GPIOB, GPIO_PIN_4,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
  //PB5 I2C_SDA 功能引脚,总线的数据脚,设为高速开漏高阻输出
  GPIO_Init( 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OD_HIZ_FAST );
}

/*********************************************
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
void I2C_Write(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Wdata )
{
  ITStatus it_status;
  FlagStatus flag_status;

  I2C_GenerateSTART( ENABLE );

  //I2C启动
  /* Send STRAT condition */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

  I2C_Send7bitAddress( ADDR, I2C_DIRECTION_TX );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

  I2C_SendData( Wdata );                           //写数据到器件相应寄存器
  /* Test on EV8 and clear it */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 ) )
    ;

  /* Send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 ENABLE );
}

/*********************************************
I2C总线读一个字节
返回:16位数值
**********************************************/
unsigned int I2C_Read( 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mp1, tmp2;
  /* While the bus is busy */
  while ( I2C_GetFlagStatus( I2C_FLAG_BUSBUSY ) )
    ;

  I2C_GenerateSTART( ENABLE );

  //I2C启动
  /* Generate start & wait event detection */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START_SENT));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

  I2C_Send7bitAddress( ADDR, I2C_DIRECTION_RX );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MASTER_ADDRESS_ACKED));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
    ;
  //I2C_ClearFlag(I2C_FLAG_ADDRESSSENTMATCHED);
  /* 2 variables are used to avoid any compiler optimization */
  /* Read the SR1 register */
  tmp1 = I2C->SR1;
  /* Read the SR3 register */
  tmp2 = I2C->SR3;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
  //启动主I2C读方式
  temp = I2C_ReceiveData( );

  //读取I2C接收数据 第一字节
  /* Disable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_ACK_NONE );

  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
    ;
  temp = ( temp << 8 ) + I2C_ReceiveData( );      //读第二字节 合成16位数值
  I2C_GenerateSTOP( ENABLE );                     //I2C停止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_ACK_CURR );          //启动主I2C读方式,结果应答NO_ACK

  return temp;
}

网友D:
在我印象中0系列的没有出过问题,工业环境。

楼主:
这个是你试过没问题的吗?

网友E:
用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这种死循环等,效率不会比IO口模拟的I2C好,为啥不用IO口模拟的I2C呢?

网友F:
你死在哪里了啊 ,看我帖子 有个调试好的 只是我的用的stm8l052r8 反正差不多

网友F:
估计清 标志位没清干净

网友F:
你发送完地址  准备接收的时候忘了发停止位了吧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网友F:
state_tmp102 tmp102_read(unsigned int *byte)
{
    unsigned int x = 0x0fff;
    unsigned int byte1 = 0,byte2 = 0;
    if(tmp102_tmpConversion() == ERROR_TMP102)
    {
        return ERROR_TMP102;
    }
    x = 0x0fff;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总线忙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起始位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9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从地址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SendData(I2C1,0x00);                                                    // 指针地址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停止位
    x = 0x0fff;
    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1,I2C_FLAG_BUSY))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                                             //起始位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91,I2C_Direction_Receiver);                      //从地址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接收到数据高位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byte1 = (unsigned char)I2C_ReceiveData(I2C1);
    x = 0x0fff;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接收到数据低位
    {
        x -- ;
        if(x <= 1)
           return ERROR_TMP102;
    }
    byte2 = (unsigned char)I2C_ReceiveData(I2C1);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DISABLE);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
    *byte = (byte1 << 8) | byte2;
    *byte = *byte >>4;                                                          //高12位为温度
    return SUCCESS_TMP102;

网友:
我习惯用SPI,不习惯用IIC,因为经常出差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你试过没问题的吗?

没有,网上找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while ( !I2C_CheckEvent(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这种死循环等,效率不会比IO口模拟的I2C好, ...

有没有模拟I2C程序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清 标志位没清干净

请问哪里还需要清标志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ate_tmp102 tmp102_read(unsigned int *byte)
{
    unsigned int x = 0x0fff;

请问其中的ERROR_TMP102是在哪

网友G:
淘宝20多元的逻辑分析仪 看看你的波形有没有问题,这那很方便学习用。

网友H:
标志位清了没啊

网友I:
收藏了,问题一时还看不出,有时间再帮楼主给看看吧。

网友J:
IIC的协议就没有SPI的好用。我是偏爱SPI的。

网友K:
对啊,我的板子上有SPI存储器位置的,发现24CXX调试麻烦的,明天该SPI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这坑爹的代码!!

楼主(2015-09-29):
解决了,及时清除标志位,然后加入超时保护就可以很稳定了

网友M:
确实够坑爹啊,不忍直视

网友:
我很少用iic的,都是用spi

网友N(2016-04-04):
你的问题出现在函数库里面的原函数返回的值不对。需要你作适当的修改
函数库里面的原函数如下:
ErrorStatus I2C_CheckEvent(I2C_Event_TypeDef I2C_Event)
{
  __IO uint16_t lastevent = 0x00;
  uint8_t flag1 = 0x00 ;
  uint8_t flag2 = 0x00;
  ErrorStatus status = ERROR;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I2C_EVENT_OK(I2C_Event));

  if (I2C_Event == I2C_EVENT_SLAVE_ACK_FAILURE)
  {
    lastevent = I2C->SR2 & I2C_SR2_AF;
  }
  else
  {
    flag1 = I2C->SR1;
    flag2 = I2C->SR3;
    lastevent = ((uint16_t)((uint16_t)flag2 << (uint16_t)8) | (uint16_t)flag1);
  }
  /* Check whether the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if (((uint16_t)lastevent & (uint16_t)I2C_Event) == (uint16_t)I2C_Event)
  {
    /* SUCCESS: last event is equal to I2C_EVENT */
    status = SUCCESS;
  }
  else
  {
    /* ERROR: last event is different from I2C_EVENT */
    status = ERROR;
  }

  /*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仔细看红色的返回值。ST的程序员在这上面写法是有点问题的。其它ERROR与SUCCESS某种意义上是0与1。但这样的写**有问题的。

网友N:
楼上的原程序是在文件:stm8_i2c.c里面。

在文件STM8S.H里面找到的: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BitAction;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define IS_FUNCTIONALSTATE_OK(STATE) (((STATE) == DISABLE) || ((STATE) == ENABLE))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这是很讨厌的定义方法。很多时候就是在这里出了错。它如果直接给返回0,或者1就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