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降压的问提

楼主(2015-08-14):
该电路输入30V想降压到20v左右,仿真能够实现,但是实际电路输出的电压只有11v左右,无法满足要求

楼主:
后来改了之后一样没变化,而且仿真中只能通过调节频率来改变输出电流

网友A:
N沟管这样用,很不合适,管子无法饱和导通(借用双极型管的说法)。

网友B:
驱动方式不对,这是我以前做过的,用这个就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