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用一个nulinkme烧写另一个nulinkme固件的具体步骤

楼主(2015-08-14):
有时不慎会将nulinkme固件升级失败,导致无法使用,根据实际测试,下列方法可完成。
同时参考了此贴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902&page=1#pid5801312

是把好的nulinkme的双排(JP1)的其中一排,当然是找到1. VCC  2.ICE_DAT   3.ICE_CLK   4.ICE_RST  5.GND对应的那排
连接到坏的nulinkme的上方单排的(JP2)上,注意方形焊盘是VCC,用的ICP,芯片选择NUC120系列,
烧写ICP-TOOL安装目录下的NU-LINK下的ICE_ISP.bin到LDROM, 烧写NUC1xx_ICE_M0.bin到APROM。

总之评估套件在ICP识**,认为固件版本低而自动升级时,千万不要中断过程,若出现假死,稍为等一下,当提示重新插拔
USB时,再操作。。。

网友A:
用一个nulinkme烧写另一个nulinkme固件的具体步骤
参考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这个就可以救活那些不小心升级坏的了

网友B:
学习了,终于知道怎么用一个救活另外一个了。

网友:
主要是接口和固件问题。

网友C(2017-11-14):
这个方法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可以,学习了

亲试可行,共同学习~~

网友D(2018-02-05):
没毛病,官方也这么说。

网友E(2020-03-23):
这个好玩

楼主:
新塘的板子很好玩的

网友F:
互相救活。

网友F:
方法很棒。

网友G(2021-12-20):
楼主,请问M485版本的烧录也是这样吗?M4版本的bin文件也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