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eim nor 配置问题

楼主(2015-08-14):
要想使imx6 从eim nor boot,除了设置boot 模式外,还要怎么做?uboot里面要怎么配置?多谢指点。

网友A:
不是太懂,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是参考AI这块板子设计的吗?

网友B:
将images写到nor上并从nor启动的话,建议你参考AI这块板子的设计,该板子是支持nor 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