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样的理想性能电源设计难达到吗

楼主(2015-08-14):
大牛们,   首先,如果需要采购这样的一种电源:可编程电压电流,电流范围从1UA到1A,电压范围0到30V,精度均千分之一以上,接入R//C时过冲不超过百分之五(或者说基本无过冲),这个指标的电源是否苛刻?

问题分析如下:
  如题所示,一般的线性程控电源采用电阻采样来测量电流大小,但这样在引入电容负载时就产生了问题,使相位余量变坏,从而电源在爬升时出现冲击。  程控线性电源大致架构见附件图。

注意: 假设负载为R//C的负载

  理想的上电模式是一条斜线(类似恒流),然后到达目标电压点后不再上冲或下冲,不出现震荡。一般的会出现震荡,然后归于稳定。

  现在的技术能做出这样的电源吗?或者说市面上有这种电源吗?  或者说要改变这样的架构才能做出来?
  或者说这种理想电源根本就不存在?

  可以说补偿好电路的相位余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补偿的难点有如下
  1,外界电容随应用环境其电容大小在变化
  2,为了得到精确的电流测量值,R0采样电阻也在变化,可能小,也可能大。特别在微小电流时时更是可能给系统造成一个很低的极点,和主极点十分临近,很难用零点来补,十分容易震荡。

网友A:
运放输出与运放反相输入端接电容或者阻容网络可以比较好的进行相位补偿,

同相输入端之前也可以加一点RC滤波,这样就不会过冲了,

你的要求可以实现的,我做过,

网友B:
能做出来,但多个反馈环对设计者要求很高,一般人很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与运放反相输入端接电容或者阻容网络可以比较好的进行相位补偿,

同相输入端之前也可以加一点RC滤 ...

外部的电容负载是变化的,采样电阻也是变化的,也就是说输出端的极点位置是变化的,这样貌似不能补?
大神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做出来,但多个反馈环对设计者要求很高,一般人很难做。

从补偿原理上似乎无法实现。
目前市面上不知道有没有电源能够把过冲几乎完全做下去的
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补偿原理上似乎无法实现。
目前市面上不知道有没有电源能够把过冲几乎完全做下去的
多谢! ...

原理上可以实现,比如零点自动跟踪补偿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可以实现,比如零点自动跟踪补偿技术。

好像有这种OP?
好像有这种无限容性负载OP

网友C:
X风电源也不是个完成品.
直接参考安捷伦6621吧.

好像这个X风电源水平一般

网友D:
可以做到,放手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到,放手干吧

大神这回复。。。让我胆寒。。。

网友E:
大牛们,   首先,如果需要采购这样的一种电源:可编程电压电流,电流范围从1UA到1A,电压范围0到30V,精度均千分之一以上,接入R//C时过冲不超过百分之五(或者说基本无过冲),这个指标的电源是否苛刻?

耍流氓的参数,响应速度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牛们,   首先,如果需要采购这样的一种电源:可编程电压电流,电流范围从1UA到1A,电压范围0到30V,精度 ...

呵呵,
  大神讲的流氓参数指的是?
  响应。。。空载10US以内把  这个水平,如果是带载,看有多大的电流保护限制了,总不能烧东西。

网友C:
电流的持续精度千分之一你就难做到了,不说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的持续精度千分之一你就难做到了,不说别的.

怎么说?愿闻其详
如果是稳定的RC负载,没有外部的强烈冲击,或者说外部的冲击在电源的可驱动外围之内,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多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说?愿闻其详
如果是稳定的RC负载,没有外部的强烈冲击,或者说外部的冲击在电源的可驱动外围之内, ...

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1A电流下,你要保证千分之一的持续精度,你用什么样的电流采样电阻?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电流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问你第一个问题
1A电流下,你要保证千分之一的持续精度,你用什么样的电流采样电阻?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电流 ...

    1A如果用0.5欧姆电阻采样,那么散热功耗是0.5W。如果选用25PPM的电阻,那么上升20度达到正负千分之0.5。
    说实话,这个我没做过实验。。。。。需要做实验,选材料,尽量保证散热好,低温度漂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1A如果用0.5欧姆电阻采样,那么散热功耗是0.5W。如果选用25PPM的电阻,那么上升20度达到正负千分之0.5 ...

那你的采样电压就只有0.5V,是否需要电压放大?放大用的比例电阻用的是什么?
那到100mA量程呢?你又用什么电阻?
你把6个量程的电阻统计好型号,还有放大部分用的比例电阻的型号再去看看一共多少钱.

网友C:
基准电阻为25ppm,温度变了20度已经跑了0.05%剩下的0.05%还够不够你的放大比例电阻的温飘?还有运放的温漂你是否需要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采样电压就只有0.5V,是否需要电压放大?放大用的比例电阻用的是什么?
那到100mA量程呢?你又用什么电 ...

功率电阻要个几块钱,其他的小功率电阻都很便宜。
OP工作在常温了,非FET输入是不会受影响的。
比例放大电阻千分之一就够了,别忘记了强大的软件校正功能。主要怕“漂”,不怕不精确。

网友C:
假设你再保守一点.选择温漂为15ppm的电阻.其实我当年也选过,选了很久选择了VISHAY的VHP-4,阻值我买了两种,0.5欧和0.15欧.

全新的价格就不好说了,当然工厂做产品不可能去买2手器件,所以还是只能以全新的价格计算,VHP-4的价格没查到,VHP-3的价格查到有一个,其实差不多,VHP-4的价格更高一点,因为性能比较高.
VHP-3的单价也差不多到了1K/个

我当年买了几个拆机的,现在这个东西连拆机的都难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电阻要个几块钱,其他的小功率电阻都很便宜。
OP工作在常温了,非FET输入是不会受影响的。
比例放大 ...

比例放大电阻千分之一就够了?
能在20度的范围内保证千分之一的,你觉得要什么电阻.
别忘记了强大的软件校正功能,你这个软件校正能校正电阻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再保守一点.选择温漂为15ppm的电阻.其实我当年也选过,选了很久选择了VISHAY的VHP-4,阻值我买了两种,0 ...

大神玩得比较专业,这方面确实经验欠缺。做过瞬态大功率的,持续大功率确实没搞过。
当时找了下这种采样大电流的小电阻,确实难找。
承认大电流做千分之一难搞。。。。。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玩得比较专业,这方面确实经验欠缺。做过瞬态大功率的,持续大功率确实没搞过。
当时找了下这种采样 ...

我搞这个东西,策划了三年了,算是DIY,最初的理想是做到万分之一,现在降到千分之一了,找电阻就找了好久,拆机的阻值不多,新的买不起.
1A的不打算搞了,最大100mA,10欧电阻,功耗0.1W,这样的电阻比较好找一点.精度也能做得更高.
或者搞一个低精度的1A的,风冷,

风冷可能好点。估计也只能风冷。

网友C:
其实测量的难点也就在两个极端上,巨大的和微小的,中间的倒是很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测量的难点也就在两个极端上,巨大的和微小的,中间的倒是很好测.

确实如此。
不过就这个电路架构而言,响应过冲难控制。
实际应用中有没有这种必须对响应时间有要求的特殊电源应用呢?好像一般对这个也没要求,都是凑合着用了。

网友C:
如果你只是说过冲的话,我之前说的662X就控制得很好啊.663X用的也是一样的结构.

网友C:
一般国内的电源会过冲,很简单,设计人员喜欢在输出端上加个电容滤波,降低纹波,而安捷伦的这两种电源输出都没有这个电容的,是靠电路结构来实现稳定的输出的,这样在接上负载的瞬间没有电容放电,但是电流控制电路会有个很短的响应时间.所以接通瞬间是有一点过冲,恒流转恒压也有一点点过冲,基本就和你画的图一样.
反正我试过很多次,没有出现过冲打坏东西的情况.国产电源就不好说了,冲一下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国内的电源会过冲,很简单,设计人员喜欢在输出端上加个电容滤波,降低纹波,而安捷伦的这两种电源输出都没 ...

看了下6621参数,从精度来判断,这么小的电压范围但电压精度却没有上来,很可能是内部采用单一的小电阻来采样,采样容易补偿系统相位,过冲自然就小。
QQ:3142198937  可以加下,交个朋友,大神也是技术人,和我同类。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6621参数,从精度来判断,这么小的电压范围但电压精度却没有上来,很可能是内部采用单一的小电阻来 ...

6621等电源有两个量程,但却只有一个检流电阻,看起来很普通.但效果却很不错.
安捷伦的这个电源参数标得比较保守.实际性能要比标称要好.而且这鸟东西卖得超级贵.
我做东西也比较保守,其实这样也是应该的.拿一堆千分之一的电阻,不一定能凑一个精度达到千分之一的可调比例分压器.很多高精度的元件凑一起后精度就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21等电源有两个量程,但却只有一个检流电阻,看起来很普通.但效果却很不错.
安捷伦的这个电源参数标得比 ...

同一采样电阻,从微电流到100毫安级别的大电流,差百倍,一个OP采用一个放大倍数自然搞不定。

网友F:
看看这个5-10ppm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5-10ppm电阻

不要拿这种30ppm的电阻来说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拿这种30ppm的电阻来说话.

不装不会说话是吧,你贴那种还是什么高级货,睁大眼看好了,那种对应阻值的温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装不会说话是吧,你贴那种还是什么高级货,睁大眼看好了,那种对应阻值的温飘

...

其实你可以找你的那个电阻的手册来和我说话的.
然后你要知道是怎么计算实际中采用的电阻的温漂的.
我的那个电阻温漂的典型值是2ppm,很好的电阻,但是为什么我做设计要按15ppm计算?
如果我卖给你一个设备只按计算值计算出理论数据卖给你,实际性能不管,你会买我的帐不?
我说我采用了典型值为2ppm的电阻做的电源,理论精度十分高,卖你个天价,你买回去发现电阻的误差不是典型值,而接近了偏差的最大值,实际性能一陀屎,你又能接受吗?

你那个电阻值很小,按我碰到过的那么多电阻来看,越小(毫欧)或越大(百兆欧)的电阻温漂参数越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找你的那个电阻的手册来和我说话的.
然后你要知道是怎么计算实际中采用的电阻的温漂的.
我的那 ...

送你两句话大家共勉,愚者常常自诩什么都知道,智者常常自责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送你两句话大家共勉,愚者常常自诩什么都知道,智者常常自责什么都不知道 ...

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能找到1-10欧的4线检流电阻温漂能做到典型10ppm 最大30ppm,价格合适的,麻烦你可以通知我一下,我在找这个东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能找到1-10欧的4线检流电阻温漂能做到典型10ppm 最大30ppm,价格合适的,麻烦你可以通知 ...

华扬电子有的是,0.2ppm的4线VISHAY金属箔100元,你那个报价坑人的,单独计算器件最大参数没多大意义,高手会采用不同的电路架构及器件抵消一部分器件自身造成的温飘和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华扬电子有的是,0.2ppm的4线VISHAY金属箔100元,你那个报价坑人的,单独计算器件最大参数没多大意义,高 ...

我的电阻大多都是华扬那买的,他的部分电阻也没有货源了,也就是说卖光手上的就没有了.还有就是HY那的价格不是标准的官方价,是他收来卖的价,我找到的报价不是我报的,是贸泽的代理商报的,我只是转了个图片.
其实我找电阻找了很久,VHP-4我买过一批拆机的,0.5欧的坏了一个,10欧的有差不多一半超出标准值,不确定是拆坏的还是老化的,根据表现看来是老化的原因居多.我还曾怀疑是不是我的表有问题,还跑去找了标准电阻对比过,也拿电阻去找更高的表测过,确定是电阻问题.

我本来就是想做一个LZ说的那样的超级电源,只是量程没他说的那么宽,分辨率打算是做到万分之一,精度可靠的在千分之一以内.然后这几年就不停的找电阻.最早的决定就是用VHP-4,但拿到这批拆机电阻后我心理就动摇了,既然VHP-4标称的效果那么好,拆机的都能老化成这样,那即使做温度补偿估计我心里也不踏实,毕竟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用的,没必要虚标,我肯定是希望越稳定越好.
其实华扬早就知道我拿这个电阻做什么,也知道我需要什么阻值,我想不想买只是我打算花多少的成本来做这个东西而已,毕竟我不只是做一台两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阻大多都是华扬那买的,他的部分电阻也没有货源了,也就是说卖光手上的就没有了.还有就是HY那的价格 ...

检流电阻不比别的二手器件,有一个耐冲击指标,金属箔耐冲击相应差些,一旦出现短路之类的情况即使没烧断也会出现较大的量变,vhp系列多是2脚,器件本体会包含一部分引脚,引脚封装原因不会有标准电阻般粗壮,这部分引脚电阻对于小阻值的电阻来说是很大的误差,个人认为不适合精密用途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检流电阻不比别的二手器件,有一个耐冲击指标,金属箔耐冲击相应差些,一旦出现短路之类的情况即使没烧断 ...

你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有空我做下冲击试验看看.但不选这个VHP好像也没有别的比较好的选择了.

网友G:
MARK!怎么没有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