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汇编减法问题

楼主:
movlw .16
subwf kk,1

如果kk<16,比如是10吧。结果会是怎样呢?谢谢。

我知道会借位标志位会变成0,但是减完了kk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A(2015-08-15):
使用 MPLAB SIM 软件模拟调试,结果一目了然!

网友B:
学计算机的头几堂课就讲这个的吧,回去翻翻教科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MPLAB SIM 软件模拟调试,结果一目了然!

谢谢,得出的结果是0XF1。

汇编语言中 定义的变量kk,都是相当于C中的unsigned char 么?

网友C:
MOVLW 0X10  ;十进制16
SUBWF KK,F      ;KK=10

运算结果:KK=10+256-16;借位标志符STATUS,C=0,
其中256是向上借位得到的(8位单片机)

另外:建议楼主自己动手,在MPLAB IDE中仿真,验证以下,所谓:动手动手再动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得出的结果是0XF1。

汇编语言中 定义的变量kk,都是相当于C中的unsigned char 么? ...

可以这样理解,汇编的“变量”实际上是个一个RAM地址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