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波特率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5-08-14):
波特率一般设置为115200,偶尔见人设置的更大点,那么最大可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A:
串口波特率是由APB总线来的。然后APB总线有个分频,你可以设置这个分频为最小,得到的波特率就是最大了吧

网友B:
手册上说最大可达4.5M

网友C:
要两边都同步才可以,你stm32波特率可以上去几M,但是对方上不去的话,就没法通讯了

网友D:
看你的主频了,和主频有关系的。主频越大,支持的越大。

网友E:
和你的主频是有关系的,一般可以做到1200到460800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主频是有关系的,一般可以做到1200到460800吧

设置为多大的波特率合适呢,我见设置多大的都有

楼主(2015-09-28):
引用 网友A:
串口波特率是由APB总线来的。然后APB总线有个分频,你可以设置这个分频为最小,得到的波特率就是最大了吧 ...

串口波特率肯定也有最大值的,可以分频为那么大,可是实际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两边都同步才可以,你stm32波特率可以上去几M,但是对方上不去的话,就没法通讯了 ...

加缓存区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你的主频是有关系的,一般可以做到1200到460800吧

我基本就是用的例程的115200.为什么常见的是115200,这个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G(2017-06-26):
最大4.5M,即460800bps
请阅读stm32f10xx参考手册 24.2 USART主要特性一栏 分数波特率发生器系统
为何一般使用115200,是考虑到电脑的自带com口最大支持115200 ,而且和其他设备通信(包括模拟串口)低波特率下不容易丢码

@QuakeGod :并不是简单的一百万倍的关系
4.5M和460800可差了将近10倍呢哦。

网友H(2018-11-19):
引用 网友G:
最大4.5M,即460800bps
请阅读stm32f10xx参考手册 24.2 USART主要特性一栏 分数波特率发生器系统
为何一般 ...

你的数学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