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一般方波驱动的BLDC的pwm频率定为多少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5-08-14):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门可以指导一下啊,谢谢了。pwm频率设定的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开关管的开关频率是否跟得上?MCU的运算速度,电机的电感量!目前我使用16K,一般可用10到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很多因素有关,开关管的开关频率是否跟得上?MCU的运算速度,电机的电感量!目前我使用16K,一般可用 ...

说的还是比较可观的,把分就给你吧,可留个qq吗,好做交流

网友B:
我一般取16K;或者再低点;

网友C:
看你用什么驱动电路了,要是用IPM的话16K都可以的,要是用普通三极管  8K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驱动电路了,要是用IPM的话16K都可以的,要是用普通三极管  8K就可以了
...

好的,谢谢

网友D:
似乎没人回答PWM设定的原则啊

网友E:
PWM频率太低人耳会听到声音,PWM频率太高MOSFET开关损耗会变大,一般在10K到30K选择合适的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频率太低人耳会听到声音,PWM频率太高MOSFET开关损耗会变大,一般在10K到30K选择合适的便可。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