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固件如何加密

楼主(2015-08-14):
想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加密IMX6的程序。IMX6的程序都是在eMMC,从eMMC启动的。
由于行业问题,需要做保护: 防止用烧录器直接把eMMC的系统拆下来,然后再把硬件抄一板
整个产品就被复制了。
请教各位大神,现在都是怎么做数据保护的,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外接一个加密芯片......

网友B:
做个加密程序吧,或者外置一个加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外接一个加密芯片......

外置一个加密芯片,是可行,但是也只能让程序起不来,文件系统的东西还是可以看到。最好是能把文件系统也加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置一个加密芯片,是可行,但是也只能让程序起不来,文件系统的东西还是可以看到。最好是能把文件系统也 ...

哦,文件系统里面的东西不让看见,不好弄吧......

网友C:
版主问题解决了吗。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哪种方案。

网友D:
楼主关于加密的话,飞思卡尔有提供efuse的方式。具体的话,建议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市场部或者是代理商,关于加密的是要签订保密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关于加密的话,飞思卡尔有提供efuse的方式。具体的话,建议你联系一下我们的市场部或者是代理商,关于 ...

已联系原厂签了保密协议拿到资料

网友E(2017-11-27):
引用 楼主:
已联系原厂签了保密协议拿到资料

请教下 是利用EMMC的加密efuse 还是imx的secure boot的加密呢 在AP端还是在emm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