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453如何一次讀取指撥開關

楼主(2015-08-14):
不能使用if(PA==0x00)
或是   uint32_t data;
         data=PA;
有沒有辦法一次讀取PA或是PB整個值
我看都只能像PA0單個判斷

謝謝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说明白点,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讲清楚啊。

网友:
你是想把PA的值用哪儿去?
你可以这样if(!PA)
这样跟你第一句等效。

楼主:
類似這種

但是會出現..\main.c(121): error:  #42: operand types are incompatible ("GPIO_T *" and "int")

while(1)
                {

                  if(PA==0x01)
                         {
                           PC->DOUT=PC->DOUT&0xaa;
                         }
                        else
                         {
                           PC->DOUT=PC->DOUT&0xFF;
                         }

                }

  或是可以一次讀取PB0-PB15的值

  uint32_t gpio_data;
  gpio_data=PB;

网友:
引用 楼主:
類似這種

但是會出現..\main.c(121): error:  #42: operand types are incompatible ("GPIO_T *" and ...

拜托这个台湾来的朋友,你一次把代码上全啊, 你这些的没头没尾的,看不懂。

网友:
42: operand types are incompatible ("GPIO_T *" and "int")
这个#42,是哪一行啊?你说清楚了。这个说GPIO_T *不是int类型。

网友:
你加个强制转换试试看吧,一般如果有冲突需要这个操作方式。

网友:
根据问题,还真是需要强制转换,除非你不这样写。

网友A:
去头文件看看那个数据是什么型号啊,要保持一致,不一致的就要转换,

网友A:
如果有个16位的数据,却用两个8位的变量保存,你就可以先强制转换前面的然后移位8bit,然后跟后面那个或运算。

网友:
那个如果在内存里是连续的,就可以通过指针一个变量搞定的。

网友B:
读取那个数值后,可以用位操作实现。

网友C:
先读取端口的然后根据位运算判断所取的那一位。

网友D:
楼主看一下TRM。GPIO有两个寄存器。
输出信号 PA->DOUT
输入信号 PA->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