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16):
TL431直接接5v,错了吧,应该在vcc(5v)和TL431之间有个2k电阻吧。
1欧姆电阻R8把输出近乎短路了吧。

PT100测温,导线电阻影响很大。3线制、4线制都是为了消除导线电阻的影响。
一般三线制用桥式电路,引线上的电阻影响会抵消。

恒流用四线方式,或者用三线方式,测量引线电压,用减法消除。

网友B:
一看这个设计,就是实验室的设计,就是教授的设计。
LM324带不了这么小的51欧姆的负载吧。
也没有看见有任何滤波措施,实际环境是有干扰的。

网友A:
就是教授的设计

教授才不管这么具体的设计呢

网友C:
其巧秒之处是(不说恒流部分),能把共模信号消除了,PT100标准阻抗带来的信号消除了,把温度变化带来的信号提取出来了,但324信心不够,应用精密OP才对啊。电路架构是高分辩率的电路,U1C直流性能要提高。

网友A:
三线用桥式吧

网友A(2015-10-20):
其巧秒之处是(不说恒流部分),能把共模信号消除了,PT100标准阻抗带来的信号消除了,把温度变化带来的信号提取出来了,

能讲讲怎么把PT100的导线电阻影响消除了吗?

网友D:
你的pt100测温做好了没有?精度有多少?其实可以软件校正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