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2层板仿真如何设置叠层

楼主(2015-08-14):
请教高手,我现在做2层板的DDR3仿真,发现allegro的layout cross section 计算出的阻抗值不对。

请问2层板如何要如何设置?

网友A:
allegro参考层要设置成plane属性

把subface列下的你想要的“设想”参考层由conductor选成plane就行了

楼主(2015-09-30):
谢谢,已经搞定了,我加了一层plane,做的仿真,现在板子出来了,实测效果和仿真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