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关于高速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5-08-15):
用的MAX913比较器输入2MHZ以后正弦波输出的也为正弦波了,是什么情况,另外如果要把输出的方波提高到5V采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用的MAX913比较器输入2MHZ以后正弦波输出的也为正弦波了,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MAX913比较器输入2MHZ以后正弦波输出的也为正弦波了,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输入的正弦波小于2MHZ时输出为方波但是再增加频率慢慢的波形就变成类似正弦波了

网友B:
是你的示波器不行吧。。。。。。

网友C:
可能示波器探头用X1档了?

网友A:
高速比较器的应用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输出方波的后沿、前沿很容易振荡。详细了解高速比较器说明书。

网友C:
高速比较器一般是遇到缓变信号容易振荡,若是这种情况要检查布线,加大滞回,参考IC的说明书

网友D:
2M以后,比较器输出类似正弦波,是不是因为输出摆率不够的问题  查找相应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比较器的应用是需要一些技巧的。输出方波的后沿、前沿很容易振荡。详细了解高速比较器说明书。 ...

恩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比较器一般是遇到缓变信号容易振荡,若是这种情况要检查布线,加大滞回,参考IC的说明书 ...

恩 好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