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紧急求助STVD 整型变量为何赋值不能大于32767

楼主(2015-08-15):
STVD+COSMIC 开发环境
这个问题发现很久了,一直没找到原因,
如定义一个变量
volatile int  a;或者 unsigned int a;
这个a数值应该在0~65535,但在使用时这个变量超过32767时就会出错,如a=32768,这样赋值就会提示“数据超出范围”。

比如两个此类型变量进行运算,结果大于32767时就会出错,计算结果会是个错误的数据,编译时并不提示警告;
或者在进行条件判断时如 if(a>32768)   这样编译器就是提示警告“数据超出范围”;

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A:
16比特的int本来就无法取值到32768,它的取值范围是-32768到327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比特的int本来就无法取值到32768,它的取值范围是-32768到32767

如超过32767的数值该怎样定义变量?是否该定议为long 长整形方式?

网友A:
定义成unsigned int应该可以允许32768~65535的取值。。。。。和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成unsigned int应该可以允许32768~65535的取值。。。。。和运算

试过这样定议也不行,以前用keil不存在这样的情况,现在蒙了,百度了下,也有网友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并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刚开始因为这样的问题搞了好久,运算数据出错了折腾了好久才发现是这个数值超出32767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成unsigned int应该可以允许32768~65535的取值。。。。。和运算

刚试过了,定义成unsigned int应该可以允许32768~65535的取值  是对的哦,问题解决了,谢谢,结贴了

网友B:
我也是醉了。。。

网友C:
有符号和无符号,整数有符号就是双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