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串口问题

楼主(2015-08-15):
我用C6748板子自带的例程,用CCS5.5进行调试仿真,把uart串口和pc机相连,但在pc机上运行ZOC terminal终端时显示出来的都是乱码,请问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UARTPuts和UARTprintf函数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乱码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函数应该都是串口打印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码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啊
函数应该都是串口打印输出

反正板子上电后,串口打印出的关于板子的一些介绍信息是正常的字符,不是乱码;就是程序中的一些输出字符函数输出出来的字符是乱码,这个波特率的设置应该对所有的程序都是一样的吧,不会因随程序的变化而变化吧。在检测目标版是否正常时,它给的说明是将波特率设置为115200,我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