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如何简单的将稳压源转变为恒流源

楼主(2015-08-15):
没有思路,求大腿支招啊

网友A:
电压取样改为电流取样

网友B:
应该给些指标,或者电路什么的,说的太简单了,二楼已经给了原理了

网友C:
做一个跨导放大器

网友D:
增加电流环检测反馈

网友E:
二楼的建议很不错的

网友(2015-09-14):
二楼正解。

网友F:
外环加电流环,内环换成电压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