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fm24cl04在写入数据前,要不要擦除该位置的数据后再写入

楼主(2015-08-15):
如题书述,fm系列之间是不是都不一样

网友:
一般都是要擦除了再写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你直接写个试试看,然后读,读出来对比一下。

网友A:
好像都是先擦除才能再写吧

网友:
楼主试试了没,不擦除能写进去不

网友B:
我都是先擦除再写入的,然后写完了还要检测一下,就是读取后跟写入的缓存做比较,当一样时候写下一个。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是先擦除然后再写

网友D:
接口应该是一样的,估计存储容量不同而已。

网友:
接口应该都一样,如果是IIC,就是IIC,如果是SPI,就是SPI,只是容量肯定不同了。

网友E:
最好擦除了写,这样安全。

网友F:
这就要看硬件特性,如果是EEPROM就不用擦除,如果是flash就需要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