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芯片是不是加密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5-08-15):
高手支招

楼主:
发广告的真讨厌,把我的帖子弄沉了。

网友A:
这个真没有弄过啊,看着像是啊

网友B:
断电,上电后,按住复位键,点击连接同时松开复位键。一次不行的话,多试几次。我也遇到过好多次这样的情况,都是这样解决的。不过我使用的是J-Link。

楼主:
没有连接那个按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连接那个按钮

首先说明,我使用的是 J-Link的哦

楼主:
我使的不是JLINK,是USBDM。这个东西不知道好不好使,用USBDM行不行。我先试试吧。谢谢了

网友C:
是被锁住啊,mass erase执行后就可以解锁啊

楼主:
谢谢,已经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