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STM32外设的时候,我该如何初始化IO为什么状态呢

楼主(2015-08-15):
初始化外设的时候,我应该把IO初始化为什么状态呢?输入,输出,上拉还是什么?

楼主:
数据手册中好像有这个参考值的

楼主:
看手册IO的那部分,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表格的。

楼主:
STM32英文数据手册的153页,有这个描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英文数据手册的153页,有这个描述的。

可以说说是哪个数据手册么,在第几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是哪个数据手册么,在第几章

任何一个STM32的数据手册中都有讲的,不过记得要英文版的,中文版的可能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STM32英文数据手册的153页,有这个描述的。

正需要这个呢,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