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UCK电路电感发热

楼主(2015-08-15):
输出120v/300mA的BUCK电路,300UH的工字型电感发热,手按磁芯不能超过1S,
工字磁芯尺寸18*20,线0.7mm,电感试过200UH-600UH都能用,发热差不多。请高手支招

网友A:
用铁硅铝磁环做电感,温度立马就下来了

楼主:
铁硅铝的有磁导率有125,60,40的,在这里用哪种好些,这种能用吗:铁硅铝磁环 S090-125A 24*13*8 CS229125 铁硅铝77310-A7。

那么多铁硅铝磁环怎么选

楼主:
找了个24*14*8的铁硅铝磁环,绕了个线圈,试了,不热。
实验中间发现铁硅铝的电感绕制圈数和电感量有非线性关系,在一个磁环中绕2段,匝数相同,测量器电感都是100UH
,再把两段串联起来,总电感量超过300uH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了个24*14*8的铁硅铝磁环,绕了个线圈,试了,不热。
实验中间发现铁硅铝的电感绕制圈数和电感量有非线性 ...

有互感存在,匝数和电感量本来就是平方关系

楼主:
TB网购铁硅铝电感价格也不贵,在电子市场加工一个怎么那么贵呀

网友A:
你买个磁环,再买些漆包线,自己绕个就可以了,找人加工价格很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了个24*14*8的铁硅铝磁环,绕了个线圈,试了,不热。
实验中间发现铁硅铝的电感绕制圈数和电感量有非线性 ...

两个磁环串联,电感量相加。一个磁环绕两段,再串联,由于是一个磁环内,两段线圈之间存在互感,电感量跟匝数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好像2个电感串联的放置方法也有影响串联大小

网友D(2015-11-09):
可是这个工字电感为什么发热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