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出错时的纠错处理程序

楼主(2015-08-15):
求编写51单片机中I2C出错时的纠错处理程序,用C语言编写

网友A:
出错一般要记录,报告错误,不能造成死机,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B:
嗯,,至于纠错要看具体的应用了,一般可能通过多次重复操作来实现,

楼主:
是不是有先检测错误的程序,然后纠错?

楼主:
比如51实现的数字电子钟的程序怎么纠错呢

网友C:
程序返回成功,失败

楼主:
那您能随便提供一段纠错程序么,都可以的。谢谢,急需

网友D:
for(U8 i=0; i<3; i++){
    if(at24c02_write_byte(add, da) == true){
        break;
    }
}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