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接外部晶振能工作吗.

楼主(2015-08-15):
(CY8C29466)PSoC1 不接外部晶振能工作吗.

网友A:
可以接外部 32KHz 的晶振,晶振可以为内部提供 32K 的低速时钟, 同时也可以通过 PLL 电路生成一个 23.986 MHz 的高速时钟, 供系统使用。

楼主:
请问如不用可以吗,如不用编程又要如何设置呢,谢了

网友B:
不使用也可以。 如果对芯片的 IMO 和 ILO 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用晶振。

网友C:
嗯,出场芯片的默认设置就是使用内部的 IMO 和 ILO。

网友B:
对,在 Designer 里面只要将 PLL mode 设置为 Disable, 32K_Select 设置成 Internal 就可以。

楼主:
是否一定都要进行:出场芯片的默认设置就是使用内部的 IMO 和 ILO。 在 Designer 里面只要将 PLL mode 设置为 Disable, 32K_Select 设置成 Internal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