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同时用2个Sample_AD(ch)

楼主(2015-08-15):
芯片79F166A,在同一个程序中,同时用2个Sample_AD(ch);的返回值和单独用一个Sample_AD(ch);的返回值不同

网友A:
两次采样不同的通道?

楼主:
是的,你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B:
在快速的多通道连续轮番转换时, 结果发生通道间的影响.
这种情况跟信号源, 转换速度太快有关.

楼主:
那咋办呢

网友C:
通常可以延长采样保存时间, 降低信号源阻抗来解决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