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可以这样连接吗?谢谢!

楼主(2015-08-15):
两个MCU通过UART给电脑发数据,两个UART是分开发送的,不会同时发送的。
请问这样连接RS232行不行?
4脚17脚 和8脚13脚 可不可以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A:
连一起如果两个mcu同时给上位机进行串口通讯,怎么办?

楼主:
不会同时通信的。时间分开的。

网友B:
这样的设计该挨板子,基本数字电路的问题。

如果保证两个串口不会同时通信,可以加个双输入的与门。

网友C:
最好加2个双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D:
这样是不行的。。
T2IN=1,T1IN=0,7脚和14脚是否会烧掉。。。。
还是参232前级加与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