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ADC通道都在哪?

楼主(2015-08-15):
STM32F030的ADC通道都在哪?芯片上就写ADC_AINx:L

网友A:
基本上PA0-7都可以用做ADC输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PA0-7都可以用做ADC输入。。。。

看数据手册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D:
认真看数据手册

网友:
楼主看数据手册啊,上面有分布图。

网友:
楼主第一次玩这个吗,不知道数据手册上有个图吗,上面画的

网友E:
ADC_AINx就表明哪个引脚是哪个ADC通道
举个例子说,
比如PA1这个脚有写ADC_AIN1,那么表明这个引脚可以作为ADC的通道1.

网友F:
看那个图,有一个图的,所有管脚,都有,然后每个管脚写了好多东西,就是代表那个管脚可以做什么,第一个是默认,后面一个两个的是需要配置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