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增量编码器的四倍频!

楼主(2015-08-15):
请问一下关于增量编码器的四倍频!
如果说,开2个中断,可以判断编码器的四倍频吗?
另外这个是怎么写的程序啊!
谁知道啊!

网友A:
编码器四倍频是为了提供反馈精度的吧    主要是由于光电编码器的线数比较少
与开中断有关系吗

楼主:
我说的是用外部中断来做。不是用专门的QEP引脚来做的。

网友A:
在编码器信号采集时   你只需要计算清楚你的电机有没有减速比   减速比是多少
编码器线数是多少   然后看看有没有倍频
MCU只需捕获出单位时间内的脉冲个数就可以了

楼主:
找到了一段关于4倍频的程序解释:
------------------------------------------------------------
1)需要至少用到一个外中断和一个普通引脚。在每一个中断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注意这里是或的关系,意思是必须

从两个边沿中选择一个边沿来触发中断)读取普通引脚的电平,高电平,计数器增加,低电平计数器减小。这两个

引脚分别接编码器的A和B两根信号。

楼主:
2)如果你想实现两倍频,则需一个外中断和一个普通引脚,在每一个中断变化边沿(同时包括上升沿和下降沿),比较

中断引脚的电平与普通引脚的电平,如果相同则计数器增加,如果不同则计数器减小。

楼主:
3)如果你想实现4倍频,则需要两个外中断引脚,对于A信号的外中断来说,每一个变化的边沿都检查A,B两个信号电平是否相同,相同则计数器增加,不同则计数器减小;对于B信号的外中断来说,每一个变化的边沿都检测A、B两信号电平是否相同,相同则计数器减小,不同则计数器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段关于4倍频的程序解释:

1)需要 ...

一路用来中断  然后去判断另一路的电平   这是在测速的基础上判断方向
也就是看看A超前B 90度还是B超前A 90度

网友B(2016-04-20):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3)如果你想实现4倍频,则需要两个外中断引脚,对于A信号的外中断来说,每一个变化的边沿都检查A,B两个信号 ...

这个建议的我也参考了,不错。

楼主:
请问一下,四倍频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