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与下载] 万利Kinetis L46开发板之GPIO

楼主(2015-08-15):
无论拿到哪种芯片, 都习 惯首先看GPIO模块, 先从流水灯开始玩起, 简单不会让人产生很难的感觉,
kL46的GPIO有5个组IO口 :
  • A口
  • B口
  • C口
  • D口
  • E口
另外KL系列的还有两种GPIO,一种是普通的 GPIO,另一种是高速的 GPIO(FGPIO)。 FGPIO 是单总线周期的工作模式,FGPIO可实现1-cycle单周期执行GPIO操作, 因此用户在用软件模拟各种协议, 比如SPI或者UART等标准时, 速度更快, 操作更加容易。
今天我就KL46的普通GPIO实现软件SPI,来刷OLED。
GPIO涉及几个寄存器:
管脚控制寄存器:  Pin Control Register n (PORTx_PCRn)
我们把管脚设为GPIO,我们只需设置MUX(10~8位)配置成GPIO模式即可,如手册的说明:

只要把MUX配置成001即可把你所选择的管脚设置位GPIO,如把PORTC5设置位GPIO模式的例子是:PORTC_PCR5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还有值得提醒的是DSE位,这个位把IO口的驱动能力设置成驱动能力强模式,相对还有驱动能力弱模式,如手册的说明截图:

管脚数据输出寄存器:Port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GPIOx_PDDR)
这个寄存器是把管脚的状态输出,把相应管脚的GPIOx_PDDR置一就是设置管脚位输出,否则就是设为输入,如把PORTC5设置为输出的例子:GPIOC_PDDR |= (1<<5);
手册上说明如下:

管脚置位输出寄存器: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x_PSOR)
这个寄存器是控制PDORn的值,而PDORn如果是1,在管脚设置为输出时,管脚就会输出高电平,否则低电平,如手册的关于PDORn的说明:

然后用户可以通过对GPIOx_PSOR寄存器写1就是把PDORn设为1,这样管脚就会输出高电平了(在管脚设置为输出时),还有注意的是,对GPIOx_PSOR写0是不会影响PDORn寄存器的值的,这点大家要注意,手册的说明如下:

管脚清零输出寄存器:Port Clear Output Register (GPIOx_PCOR)
这个寄存器跟上面的Port Set Output Register (GPIOx_PSOR)寄存器是一样的,用户对这个寄存器写1,就是把PDORn的值写为0,这样管脚就会输出低电平。同样要注意的是对这个寄存器写0是不会影响到PDORn的值的。手册的说明如下图:

现在我来讲解我的程序的流程吧。
首先是运行执行main函数之前,会进行系统时钟初始化这些操作,把时钟倍频到48M。
这部分我前面关于时钟这里有说明,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帖子:
然后就是进行OLED的初始化,源代码如下:

楼主:
    void LCD_Init(void)
    {
            OLED_GPIO_Init();

        LCD_SCL_H;
        //LCD_CS=1;

        LCD_RST_L;
        LCD_DLY_ms(50);
        LCD_RST_H;

      Set_Display_On_Off(0x00);       // Display Off (0x00/0x01)
      Set_Display_Clock(0x80);        //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Set_Multiplex_Ratio(0x3F);        // 1/64 Duty (0x0F~0x3F)
      Set_Display_Offset(0x00);       //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SetStartLine(0x00);                 //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Set_Charge_Pump(0x04);            // Enable Embedded DC/DC Converter (0x00/0x04)
      SetAddressingMode(0x02);        //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Set_Segment_Remap(0x01);        //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00???? 0x01??
      Set_Common_Remap(0x08);             //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00???? 0x08??
      Set_Common_Config(0x10);        // Set Sequential Configuration (0x00/0x10)
      SetContrastControl(Brightness);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Set_Precharge_Period(0xF1);       //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Set_VCOMH(0x40);                  //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Set_Entire_Display(0x00);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00/0x01)
      Set_Inverse_Display(0x00);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00/0x01)
      Set_Display_On_Off(0x01);       // Display On (0x00/0x01)
      LCD_Fill(0x00);  //????
      LCD_Set_Pos(0,0);

    }

楼主:
前面是GPIO的初始化,后面是设置OLED的相关显示参数。
OLED管脚的初始化源代码:
void OLED_GPIO_Init(void)

{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设为GPIO

PORTC_PCR5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7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9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PORTC_PCR11 = PORT_PCR_MUX(1) | PORT_PCR_DSE_MASK;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管脚的方向设为输出

GPIOC_PDDR |= (1<<5);

GPIOC_PDDR |= (1<<7);

GPIOC_PDDR |= (1<<9);

GPIOC_PDDR |= (1<<11);

//把PORTC5,PORTC7,PORTC9,PORTC11的电平初始化为高电平

GPIOC_PSOR |= (1<<5);

GPIOC_PSOR |= (1<<7);

GPIOC_PSOR |= (1<<9);

GPIOC_PSOR |= (1<<11);

}

楼主:
管脚的定义:
    #define LCD_SCL_H       GPIOC_PSOR = (1<<5)
    #define LCD_SDA_H   GPIOC_PSOR = (1<<7)
    #define LCD_RST_H       GPIOC_PSOR = (1<<9)
    #define LCD_DC_H        GPIOC_PSOR = (1<<11)

    #define LCD_SCL_L       GPIOC_PCOR = (1<<5)
    #define LCD_SDA_L   GPIOC_PCOR = (1<<7)
    #define LCD_RST_L       GPIOC_PCOR = (1<<9)
    #define LCD_DC_L        GPIOC_PCOR = (1<<11)

楼主:
然后就是我的显示效果图:

效果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