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无法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这问题折磨几天了,总是无法调试,我用的是淘宝一大把的STM32F030F4P6最小系统板,试过2块了.现象是进入调试的时候,下载程序是提示警告,然后程序直接不知道跑哪里了.
警报内容是什么什么地址校验错误.我用的烧录器是20,30多的试了2种,结果都一样,在STM8上都OK的.
程序是用CubeMX生成的,也试过ST的驱动库里带的例子程序,一样的报错!
网上看别人的,有说6点几版本的IAR就可以支持F0了,可我7.1试到7.4一样不成.
芯片型号确认没有错误,CubeMX生成的,我自己又对过的,不可能有错.ST-LINK当然是用的SWD,里面CPU频率,SWO试了多个无效果.
超级郁闷啊,请高手快来解救!!

楼主:
用ST-LINK Ulitity,都可以连的上板子,但试了一块子进行擦除操作,结果完全连不上了.
ST-LINK V2的烧录器的固件也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网友A:
没遇到过。
Flash loader的配置对不对?
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或者芯片被读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
Flash loader的配置对不对?
电源供电有没有问题?

这些都没有问题,折腾了2天,搜索了N次。无人和我一样现象。
现在解决问题了,只是还有点迷糊!不是什么软件版本驱动文件的问题。问题是CubeMX不支持带中文的路径,我是换了台电脑,又中文路径的,提示有错误才发现。全英文的路径再生成工程项目后,就没有问题了。
不过很奇怪的是我开始弄的那台机上面是全英文路径,不知道怎么会不行,反正现在那台机我把项目文件放接近跟目录的位置就行了。
用ST的工具软件烧死了是由于SWD口配置成IO了,这点上STM32还不如STM8,STM8上调试口我也是设成内部上拉接按键的,不按按键调试都没有问题。STM32上直接连都连部到.F!!!按着复位连软件再松手就能连上了。
那个CubeMx,好有问题,光设置,不启动,明明要中断的没有中断。我设个PWM,结果还得自己翻手册多设置几个寄存器才能运行。
吐糟一下I2C,无比复杂,CubeMx生成的一堆东西,占了2K多空间,还不知道怎么用。要仔细去查看各个函数。结果发现里面明明是用了中断的读写函数和PWM一样无中断,无比恼火!而且,还是....竟然是死等超时来完成的那种,那我还不如用软件I2C.

网友B:
新版本的LIB 写得相当有水准,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没有问题,折腾了2天,搜索了N次。无人和我一样现象。
现在解决问题了,只是还有点迷糊!不是什么 ...

CubeMX是不支持中文路径的。
项目文件的路径太长IAR编译也会有问题,但我遇到的都是报找不到某个文件的错误,缩短路径长度就好了。
你那个要按着复位松手才能连上,是不是SWD的连线有问题啊。
CubeMX只生产初始化代码,不启动的问题,之前也听别人说过。找个时间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