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急教STM8L151c8 ADC采样问题

楼主(2015-08-15):
各位大虾,请帮忙看看。程序通过PB和PC口选择模拟开关,每次开一路,在ADC1_0上采集。
程序运行中,在断点单步调试过程中,在watch观看nAdcResult[i]数据时,0~19路转换数据都正常;
但在全速运行时,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数据时,仅第16~19数据就是错误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
///////////////////////////////////////////////////////////////////////////////////////////////////////////////////////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stdio.h"

#define STRINGVECTOR(x) #x
#define VECTOR_ID(x) STRINGVECTOR( vector = (x) )
#define INTERRUPT_HANDLER( a, b )  \
_Pragma( VECTOR_ID( (b)+2 ) )        \
__interrupt void (a)( void )

int g_nTim4Flag = 0;
int g_ArrMux[20] = {0x0008,0x0009,0x000A,0x000B,//模拟开关通道参数设置,
                    0x000C,0x000D,0x000E,0x000F,//PB3~PB0对应0~7通道,0X0080表示0通道
                    0x0080,0x0090,0x00A0,0x00B0,//PB7~PB4对应8~16通道,0X0080表示8通道
                    0x00C0,0x00D0,0x00E0,0x00F0,//PC3~PC0对应17~20通道,0x0800表示17通道
                    0x0800,0x0900,0x0A00,0x0B00};//
void SelectChannel(int i)
{
  GPIOB->ODR = (unsigned char)(g_ArrMux[i] & 0x00FF);//PB设端口置
    GPIOC->ODR = (unsigned char)(g_ArrMux[i] >> 8);  //PC端口设置
}
void ExchangeLED()
{
  GPIOD->ODR = ~GPIOD->ODR;//LED 灯点亮

}
void Uart2_Int(void)//UART2初始化
{
  USART2->CR1=0x00;
  USART2->CR2=0x2c;
  USART2->CR3=0x00;
  USART2->BRR2=0x00;
  USART2->BRR1=0X24;

}
void Uart3_Int(void)//UART3初始化
{
  USART3->CR1=0x00;
  USART3->CR2=0x2c;
  USART3->CR3=0x00;
  USART3->BRR2=0x00;
  USART3->BRR1=0x24;
}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ch)//UART3、UART2发送相同数据
{
  while(((USART2->SR&0x40)==0) || ((USART3->SR&0x40)==0));
   USART2->DR=ch;
   USART3->DR=ch;
   while(((USART2->SR&0x80)==0) || ((USART2->SR&0x8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Init_GPIO()//端口设置
{
  //Led
  GPIOD->DDR=0XFF;
  GPIOD->CR1=0XFF;
  GPIOD->CR2=0X00;

  //Usart
  GPIOE->DDR=0X00;
  GPIOE->CR1=0XFF;
  GPIOE->CR2=0X00;

  //Mux
  GPIOB->DDR=0xFF;
  GPIOB->CR1=0xFF;
  GPIOB->CR2=0xFF;

  GPIOC->DDR=0xFF;
  GPIOC->CR1=0xFF;
  GPIOC->CR2=0xFF;
}

void Init_CLK()
{
  CLK->ECKCR = 0X21;
  while(0x02 != (CLK->ECKCR & 0x02));

  CLK->SWCR = CLK_SWCR_SWEN;          //Enable switch clk
  CLK->SWR = 0x04;                    //Select external osc
  CLK->CKDIVR = 0x01;                 //Div by 2
  while(0x04 != (CLK->SCSR));
  CLK->SWCR=0;
  CLK->ICKCR =0;
  CLK->PCKENR1 = 0X04;                //Enable TIM4
  CLK->PCKENR2 = 0X01;                //Enable ADC
  CLK->PCKENR3 = 0X18;                //Enable USART2 & USART3
}

void InitTimer()
{
  TIM4->CNTR = 0;
  TIM4->PSCR = 0x0B;
  TIM4->ARR = 135;
  TIM4->EGR = 0x01;
  TIM4->IER = 0x00;
  TIM4->IER = 0x01;
  TIM4->CR1 = 0x11;
}
void UasrtSend(unsigned int *nAdcResult )//发送
{
  int i;
  unsigned int nCheckSum = 0;
  unsigned char tempH = 0,tempL = 0;

  putch(0x55);
  putch(0xAA);

  for(i = 0;i < 20;i++)
  {
    tempL = (unsigned char)(nAdcResult[i] & 0x00ff);
    tempH = (unsigned char)(nAdcResult[i] >> 8);

    putch(tempL);
    putch(tempH);

    nCheckSum += tempL;
    nCheckSum += tempH;
  }
  putch((unsigned char)nCheckSum);
  //putch3((unsigned char)nCheckSum);
}
int main( void )
{
  int i=0;
  unsigned int nAdcResult[20] = {0};

  Init_CLK();
  Init_GPIO();

// Init_ADC();
  ADC_Init (ADC1,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ADC_Resolution_12Bit,ADC_Prescaler_1);
  ADC_Cmd(ADC1,ENABLE);
  ADC_ChannelCmd (ADC1,ADC_Channel_0,ENABLE);
  Uart2_Int();
  Uart3_Int();
  InitTimer();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ExchangeLED();
    for(i = 0;i < 20;i++)
    {
      SelectChannel(i);
//     delay(50);
      ADC_SoftwareStartConv (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 (ADC1,ADC_FLAG_EOC));
      ADC_ClearFlag (ADC1,ADC_FLAG_EOC);
      nAdcResult[i]=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1);

    }
    //ExchangeLED();
    while(TIM4->SR1 == 0);
    TIM4->SR1 = 0;
    UasrtSend(nAdcResult);
  }
}

INTERRUPT_HANDLER(USART2_RECV_IRQHandler,20)
{
  //putch3(getch2());
}

INTERRUPT_HANDLER(USART3_RECV_IRQHandler,22)
{
  //putch2(getch3());
}

INTERRUPT_HANDLER(TIM4_OVF_IRQHandler,23)
{
  //putch2(getch3());
  g_nTim4Flag = 1;
  TIM4->SR1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