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源为什么不做微小电流测试,比如1UA

楼主(2015-08-15):
(无正文)

网友A:
你确定你要的是电源而不是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要的是电源而不是电流源?

电源包含电流源把。。。。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你确定要的是电压源而不是电流源?
电流供电时不能测量其输出电流么?程控电源不都是边供电边显示电流大小?

网友B:
可能是因为作为电能供应装置它实现1A级别的恒流和实现1uA级别的恒流必须采用两套不同的元件所以1uA级别的恒流被放弃了

网友B:
抱歉上面的没有看清你的问题。。。。

网友B:
其实可以做 不过因为成本的原因大多没有做
因为如果电流采样电阻用多个的话切换到代价比较大
如果用同一个采样电阻那么uA电流需要放大才行受噪音偏移的影响难以得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很简单,买的/用的人太少了。
某某东西要是能大卖,大赚,一堆人会拥上去做,不用担心技术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包含电流源把。。。。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你确定要的是电压源而不是电流源?
电流供电时不能测量其 ...

肯定不包括了啊
电源是含义叫:电源适配器,是做电力转换供应用的.
特点是电流大,精度低,量程少,一般只有一个量程,即使是高级货也就两个量程.

电压/电流源的含义是:高精度电流/电压信号源,是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电流信号用的
特点是电流不大(要做大也可以),精度高,量程多,一般都有4-5个量程或多数量级调整.

电源这个东西烂大街,安捷伦的电源就有几个档次分:低端:36XX系列,中高端:663X系列,高端:662X系列,但是这些的精度都比不上源

电压/电流源就很少了,比如FLUKE的335D,日置的7005,爱德万的R6142   R6144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做 不过因为成本的原因大多没有做
因为如果电流采样电阻用多个的话切换到代价比较大
如果用同一个 ...

如果是低压,比如几十V,电流档位切换似乎成本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买的/用的人太少了。
某某东西要是能大卖,大赚,一堆人会拥上去做,不用担心技术难度。

实验室里基本都有,算很广的了把

网友D:
特殊行业有这种电源的,电子锁研发测试用的DPS-1005电源,就显示1uA-500m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t3j_swwswg-7kHsM2-a

网友E:
完全来自两种不同的需求,没必要集成在一起。

楼主(点评):
大概从市场需求来分析是这样。多谢!

网友F:
有做的啊

不过属于高级别东西了,精度要求很高

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做的啊

不过属于高级别东西了,精度要求很高

大神有知道的型号?
基准这个简单把,TI,AD上买一个牛好,温漂什么的都牛得很,一般能满足要求
多谢回复!

网友G:
你是想输出uA级的电流还是想测试uA级的电流啊。

楼主(点评):
应该说UA级别的档位,UA级别测量的时候肯定是输出UA级别的。

网友G:
现在大部分程控电源分辨率都不一定能做到uA级的输出呢。

网友G:
可以利用其它办法的。不一定非得用程控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利用其它办法的。不一定非得用程控电源啊。

比如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有知道的型号?
基准这个简单把,TI,AD上买一个牛好,温漂什么的都牛得很,一般能满足要求
多谢回复 ...

我说得是仪器级别的基准

你说的是器件基准

这两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说得是仪器级别的基准

你说的是器件基准

关键要看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得是仪器级别的基准

你说的是器件基准

大神讲的大概是类似34401A这种级别的基准?
那就不是一般的有含量了。
不过普通数控电源基准估计要求不是很高。
多谢!

网友H:
理由太简单了.
你会把百货大楼搬回家吗?别说把货大楼,就是小卖铺你都不会搬回家.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压控电流源就完了

网友I:
没有什么是万能的,1uA是仪器的事,不是电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