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xp keil5 卡死

楼主(2015-08-16):
把那个配置小扳手Configuration->Text completion tab里的"Dynamic syntax checking" 的钩取消就不会死了。

网友A:
神人啊,这都找到了,很好奇是怎样发现的

网友B:
回去试试 ,看有效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人啊,这都找到了,很好奇是怎样发现的

谷歌上面找的,立马就分享了,现在也在测试,貌似还没出过问题,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试试 ,看有效没

谷歌上面找的,立马就分享了,现在也在测试,貌似还没出过问题,用用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谷歌上面找的,立马就分享了,现在也在测试,貌似还没出过问题,用用看 ...

我遇到的问题是 有时候不能复制粘贴 ,  复制一段代码  一粘贴就卡死了。

任务管理器中强关重新启动又可以复制粘贴了。

也就是说第一次启动会出现粘贴卡死

网友C:
还是会卡死

楼主:
我的也是,不过我的卡死频率很低了,我再去谷歌找找,有解决办法的话再分享

网友D:
XP就装回KEIL4吧

楼主:
keil4 器件库里没有所需原件,唉,有点闹心,xp下太多软件了,不想重装

网友(2017-05-23):
厉害厉害,我说怎么经常卡死

网友E(2017-10-11):
去掉都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