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A可以进行哪些外设之间的数据传输呢

楼主(2015-08-16):
DMA可以使用在哪些外设之间呢?有例程么?

网友A:
闪存、 SRAM、外设的SRAM、 APB1 APB2和AHB外设均可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外设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闪存、 SRAM、外设的SRAM、 APB1 APB2和AHB外设均可作为访问的源和目标。也就是说,基本上所有的外设都可以 ...

楼上说得有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可以操作外设的。手册中是这么说的,ADC3、 SPI/I2S3、 UART4、 SDIO、 TIM5、 TIM6、 DAC、 TIM7、 TIM8的DMA请求仅存在于大容量产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有误,不是所有的芯片都可以操作外设的。手册中是这么说的,ADC3、 SPI/I2S3、 UART4、 SDIO、 T ...

ST有没有给出这样一个对照表呢,请问?

网友D:
好像不支持外设到外设之间的传输,这个没试过

网友E:
外设和外设之间也是可以的。但要注意速度的匹配。

网友F:
DMA是指外部设备不通过CPU而直接与系统内存交换数据的接口技术。这是百度找的定义,应该不会进行外设和外设间的传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DMA是指外部设备不通过CPU而直接与系统内存交换数据的接口技术。这是百度找的定义,应该不会进行外设和外设 ...

会的,比如定时器就可以直接接到DAC的。

楼主(2015-09-19):
引用 网友B:
会的,比如定时器就可以直接接到DAC的。

我看到了,感觉好多不想关的外设都放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感觉好多不想关的外设都放一起了

话说,我也没想到定时器驱动DAC可以用来干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感觉好多不想关的外设都放一起了

貌似可以做波形发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