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 debug引脚用作gpio问题

楼主(2015-08-16):
看了用户手册上说只要把mode寄存器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试了好像有问题
例如,我将PA15设置为推挽输出,用到是库函数
当运行到GPIO_Init时,mcu就复位了
还有PA14,PB3也是有问题的
debug引脚用作gpio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啊

ps:程序是脱机运行的,没有用调试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要把相应的接口设置成普通IO(也就是把IO的JTAG功能禁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要把相应的接口设置成普通IO(也就是把IO的JTAG功能禁止掉); ...

有把mode设成OUT

网友:
能不用复用的就最好别用。

网友B:
你看看F2的标准外设库里有JTAG_Remap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