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关于传感器的传输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条道

楼主(2015-08-16):
各位大神,小弟刚刚接触硬件,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像小米手环这种,里面有个自己的处理器,处理传感器数据什么的。我在想可以省掉处理器吗,直接把传感器的数据通过蓝牙传给手机,让手机处理原始数据。这样可行吗?这样的话实时的通过蓝牙传输,耗电量大不大?

网友A:
那你怎么控制让蓝牙传递数据给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控制让蓝牙传递数据给手机?

哦 对 这些还是要有个控制器的。那抛开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实时丢给手机处理可不可行呢,耗电这些,还有会不会丢包什么的呢? 感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对 这些还是要有个控制器的。那抛开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实时丢给手机处理可不可行呢,耗电这些,还有会 ...

那你弄清楚了没有,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是小米手环里的MCU处理的还是MCU只是控制数据传输,让传感器获取的数据通过蓝牙传输到手机端的APK,再由APK传给手机芯片处理,再由CPU传递给APK显示出来?其实这些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猜测可能是后者。至于丢包不丢包我并不是很清楚,只要符合蓝牙通讯范围内丢包率应该是可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弄清楚了没有,这个传感器的数据是小米手环里的MCU处理的还是MCU只是控制数据传输,让传感器获取的数 ...

不像是后者,因为小米手环不连着手机也能工作,不可能存这么多原始数据然后等连上手机后一起同步过去。

网友B:
手环的电池比较小,为了提高待机时间选用蓝牙4.0来和手机传输数据就是看在蓝牙4.0的功耗比较低。而蓝牙4.0功耗之所以低是因为它可以自个在没传输数据的时候进去省电模式。前面说这些就是想表达蓝牙不是一直和手机在通讯。

网友B:
嗯,有的蓝牙芯片里面有自己的处理器,像你想的那样,可以用蓝牙芯片里面的处理器直接处理传感器的数据应该是可以的。纯个人见解,还得等真正的大神来讲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像是后者,因为小米手环不连着手机也能工作,不可能存这么多原始数据然后等连上手机后一起同步过去。 ...

个人觉得小米手环不连着手机也能工作,跟存储原始数据没有关系。小米手环内部用的MCU是Dialog DA14580,你可以找找spec看看有没有内部处理数据的功能,小虫小虫说的省电模式,处理数据肯定也会耗电,综合考虑我还是倾向后者,传到手机芯片里处理数据,不过这个问题,只有做过这个芯片的人或者小米手环的开发者才很清楚!

网友C:
省掉处理器,几乎没有可能。现成的商用蓝牙芯片需要单片机配置才能工作。即使你自己能够用硬件搭一个蓝牙电路,这个电路也需要处理器。

网友D:
不用控制器的话用什么控制蓝牙呢?

网友E:
楼主明显是外行……对走入死胡同的外行人,很难解释清楚的……